[影像] 索尼小电容麦克风拆解ECM-150T,以前采访机用的吧,线好像有3米长

楼主(2022-12-08):
结构简单,以前采访机用的吧,线好像有3米长,
单声道的。可不是我自己说的电容麦,
它自己写了的。
麦头比较小,方便妾听,
插头大,利于放元件。
就一个开关,一个电容,一个电阻。

网友:
麦克风挺精致,看着挺漂 亮

网友:
插头比咪头还大,原来里面是装电池的

网友:
有过一个类似的,原来是采访机用的。

网友:
以前感觉话筒非常神秘,现在看的多了,发现这东西太简单,花里胡哨的是外表

网友A:
标题是版主改的 应该不是乱改 这么小 应该是驻极体麦克风 但小日本不一定 多半就是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是版主改的 应该不是乱改 这么小 应该是驻极体麦克风 但小日本不一定 多半就是电容的 ...

看第5图英文:eletret condenser 电容,我写的就是电容麦,

网友:
应该是采访机用的,看看还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驻极体麦克风就是电容麦克风啊。。。只不过小尺寸的驻极体麦克风不需要高极化电压,所以不需要幻象电源供电。。。

网友:
外表精致,价格肯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好用吧

好像是坏的,插手机插录音笔都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