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派森手电被我彻底烧了

楼主(2022-12-08):
收来的时候就不亮,拆开电池0电压了,
激活也没用,2串锂电。换上也没用,
用2串的锂电直接接电珠,闪一下,烧了,唉,

网友:
没事,再买一个换上吧。

楼主:
嗯,忘了说,充电这边的电容炸了,板子上写47uf,原来这个炸了的是100,我换了个好像220的,。还是没用,,

网友:
灯珠好找,咸鱼大把的,还有原装的,还不贵。

网友:
这叫不破不立

网友:
这外壳还不错,可以折腾一下。

网友:
不错,可以修一下

网友:
看样子值得修一修

网友:
两串直接接灯珠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手电价格也下来了

网友:
你这情况应该是驱动有问题,cree的灯珠直接接一节电池或许还能撑住,两节的话必炸。不过这T6还是L2灯珠,你要换个国产假的也就几块钱

网友: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网友:
本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幸好留个漂亮的尸首,顺便看了一下闪光

网友:
正好买一个新的手电了

网友:
屏能亮不?慢慢修

网友:
反正是捡的,费大劲就扔给别人再去捡

网友:
看着还不错,修修还能用

网友:
值得修一下

网友:
偶得一个全金属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