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要炸雷!有什么好办法能避免点焊机噪音?

楼主(2022-12-08):
如图,由于外壳是铁的材质,比防水盒好看但是也带来了问题,变压器顶部和外壳仅有2mm左右距离,每次点焊一下,强大的磁场吸附铁壳又松开,那声音。。就跟敲锣一样巨响,余音绕梁不止,第一次差点吧笔吓得扔了,在不换壳的情况下(合适尺寸的壳子太难找了)如何能避免或减低噪音?
目前有的一些思路,随便想的不知道科学不科学
①中间垫东西,比如海绵,但是靠使劲塞东西的方法,一是会把顶壳鼓起来,很难看,二是不知道效果咋样
②汽车止震材料,也是没搞过,不知道咋样
③有没有什么阻断磁场的屏蔽措施

请教各路大神给点思路。。。

楼主:
刚想到一个,给变压器顶部和铁壳之间灌满玻璃胶?会不会是个办法

网友:
隔磁片,应该可以。

网友:
找做不锈钢的给你做一个壳子,有磁性的地方做成波浪的加强防止吸合...

网友A:
只能灌胶或垫东西了,所谓的隔磁实际上都是导磁,把磁场旁路,并不是真的隔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灌胶或垫东西了,所谓的隔磁实际上都是导磁,把磁场旁路,并不是真的隔磁 ...

也就是说,隔磁片本身也会带磁,再次吸附铁壳?玻璃胶应该可以把

网友:
设法提高上盖的刚性,定做一块2mm厚度,大小和上盖基本相同的铝板,用铸工胶粘在外壳上盖内部,粘接面要两面打磨

网友:
垫一块合适厚度的木板或者尼龙板, 两边用胶固定看看

网友:
用书本,垫到刚好的厚度,滴点502.硬性支撑。

网友:
换材料
铝,铜,不锈钢(部分不锈钢仍是导磁的)

网友:
搞点2-3mm厚的双面胶,机箱上贴密点

网友:
1.你对外宣告干活了  提醒大家远离
2.局部换铝壳 (开个比变压器大点的窗口 换成铝翘板)
3.垫硅胶片
4.找高阻磁材是世界难题  别想了  2MM厚度阻磁材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成本太高)

网友:
镀锌铁皮把变压器铁芯包一圈试试

网友:
垫东西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泡沫双面胶,刚好2-3mm,两面粘在一起了他就不会响了。

网友:
放微博炉里的石棉垫行不

网友:
我的也是铁壳的,好像没有点焊的时候吸附问题啊

网友:
简单点,用海绵胶粘一下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