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闲来无聊,3D打印华为手环6充电线头。

楼主(2022-12-08):
手里有个华为6手环,非常好用,我是从荣耀5手环升级过来的,两者都挺好用。
我时常忘记充电,充电线只配送了一根放在家里了。干脆动手做一条放在公司,这样不管在家还是在单位随时都能充电了。
第一次做手头只有5毫米直径的薄磁铁,磁力不强,重新打印使用4毫米磁铁,修改下模型重新打印即可~

切片软件切片:

触点采用ETC上拆下来的弹簧触点针

安装磁铁,我是在我上一版上改的,磁贴位置不是很合适,遂重新调整过一次。
磁铁安装的时候一定不要加热,一般3D打印件加五金件都是热压装配,我大意了装上去之后消磁了………………大写的尴尬。

把弹簧顶针装好,为了避免弹簧热压消除弹力,我干脆找了个近似直径的曲别针热压好孔洞又装的弹簧顶针。

顺手就把顶针焊好了,然后才想起来还没测正负极……测了发现果然装反了……又重新间断一截重新焊接……

两部分打印件可以热压也可以用氯仿或者其他胶水粘,我偷懒直接用热熔胶了……

完成体:

我该用透明或者白色热熔胶棒的,胶枪里的胶棒微黄,弄的不太美观,应急用……无所谓了,抽空贴个贴纸应该就好了。

充电效果

磁力很强,很方便。搞定收工。

网友:
磁吸充电确实方便

网友A:
真羡慕玩3D打印机的土豪

楼主:
利用农行金E顺数据线,又做了一根短的~
定制了一个闪电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羡慕玩3D打印机的土豪

这种打PLA的打印机很便宜的,成本也低,
贵的是金属烧结的那种

网友A:
最便宜的也要好几百吧

网友B:
几年前玩过3D打印,现在设备都吃灰了,看着大哥们做的东西,还真有点心动

网友:
这设备,这创意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的也要好几百吧

400多可以在咸鱼上收到简易的FDM类型3D打印机~玩这个的成本不算很高,主要是时间成本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玩过3D打印,现在设备都吃灰了,看着大哥们做的东西,还真有点心动 ...

对我来说,它就像是电烙铁,平时用不着,偶尔需要修东西了才用得到……
偶尔打个模型玩玩,平时玩的都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