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机械键盘G710+清洁维修

楼主(2022-12-08):
原来脏得不行,废好大力气清洗了一下,
板子掉漆生锈不太好处理了,
掉锡的焊点稍微加了点锡。
线的定义有点模糊,红黄白绿,初步判断红是正,黄是负,
红正黄负的判定依据有:
另一边是红黑白绿,顺序一样,不过插头反的。
另一个依据是红线电路板上那一路出来有个0欧电阻,
拆开一个G310看,线不一样,没有参考价值。
应该是两个工厂代工的吧。
毕竟一个是樱桃轴,一个是欧姆龙轴。
还没想好是做键线分离还是换线。

网友:
键盘进水了,还没有及时清理,有点腐蚀了

网友:
这个清理起来工程量不小啊,定位板需要重新喷漆了

网友:
习惯了X架构的笔记本键盘,再用普通的键盘用不惯了,主要是键程太长...

网友:
清理不干净,最好的办法是把轴拆了用刷子刷,可惜太费事了

网友A:
樱桃茶啊,不错,不知道手感怎么样?

网友:
不清理反而没事,清理了反而容易坏,键盘的卫生其实和设计很关系很大,比如罗技樱桃的设计就不如国产机械键盘,简单的一杯水罗技的某些键盘就嗝屁了,反而国产很多设计都很棒。

网友:
比我的戴尔8115好用很多吗?8115用着也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樱桃茶啊,不错,不知道手感怎么样?

我的酷冷至尊的就是茶轴,樱桃的茶轴,有很轻的段落感,大概是青轴的十分之一。手感和黑轴很类似,行程没有黑轴长,压力比黑轴小,190克重的手机4个按键撑不起来。用起来舒服。

网友:
不够放水,还是不行 换吧

网友:
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网友:
是个大工程

网友:
能用成这样,扔了吧

网友:
继续拆,主板拆下来,清理明显灰尘后,换根线插电脑看识别不识别,识别了就好办,正负极和地线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剩下两个数据线测一下就能确定;
定位板除锈、去掉原漆,清理干净后用自喷漆重新上漆;
轴体挨个测试,换新轴或者替换;
键帽、卫星轴、钢丝泡洗衣液水里面彻底清洗;
轴体润滑脂看情况

网友:
全拆,定位板打磨重新喷漆,腐蚀焊盘刷洗干净,腐蚀原件替换

网友:
清理的工作量不小,键盘看着不 错

网友:
洗刷刷啊,真的太脏了,不知你会不会吐,这没法说了

网友:
这个还是要先彻底清洗下,有断线要接上才行

网友:
不好清理。怕有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