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这这这,谁用我的电视盒子打电话?求科普

楼主(2022-12-08):
himedia,海美迪,我家一个机顶盒。

路由器的流量监控里,偶然看到居然有skype在它上边运行,数据量还不低。

没走眼吧,确实是skype。咋感觉是spy啊。

下边芒果,cntv,QQ影音啥的,也佐证它是海美迪机顶盒。

然后这机顶盒咋上传比下载还多,我是看了一会儿足球直播而已。。。

完全不理解。求科普。

网友A:
机顶盒的厂家在回传监控你的使用情况!
可能不止几个厂家!

网友:
不懂,等高手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顶盒的厂家在回传监控你的使用情况!
可能不止几个厂家!

即使监控,也不会这么多流量吧,上传你看什么频道,搜过什么内容,,,等等,几个字节就够了啊

网友B:
是否安装过一些第三方应用?好多应用都是有病毒的

网友:
监控收集收视率?不懂,等高手回答。

网友:
先将盒子 root 后,
再干掉可疑的系统內置应用,
还盒子一个清淨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安装过一些第三方应用?好多应用都是有病毒的

安装了电视家,hdp电视直播之类。

去设置看了,没有skype。盒子固件是比较早的,内置谷歌框架。但skype属于微软门下,貌似和谷歌无关的;

而且skype是需要麦克风的,没有麦克,却产生那么多流量。。。

最后要知道skype是收费的啊(根据时间),这个第三方傻了吗?

网友:
被监控了吧

网友C:
电视家/HDP 这类有些是P2P源,有上传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视家/HDP 这类有些是P2P源,有上传不奇怪.

嗯嗯。有道理。

现在就是skype,太奇怪。

病毒或者恶意程序,肯定要混淆视听伪装自己才对,你随便起个AndroidXxx名字,一般人都不起疑心;偏偏用一个盒子上不可能安装的skype?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有道理。

现在就是skype,太奇怪。

路由器显示的有可能只是基于端口的识别, 完全是搞笑的.

别纠结了.

网友:
源头在收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