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买了个快克303d电烙铁 不拆开能看出真假嘛

楼主(2022-12-08):
不拆开能看出真假嘛

网友A:
凭感觉是真的

网友B:
看着都棒
比我的203H,要好到哪儿呀?
我的203H感觉特别好用,用习惯高频的,普通的就用不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凭感觉是真的

960买的,不过平台是拼多多,写着假一赔十,十分厚实,看着用料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都棒
比我的203H,要好到哪儿呀?
我的203H感觉特别好用,用习惯高频的,普通的就用不成了 ...

203h和这个拆开变压器是一样的,各有各的好处吧,我也有个203h的,这个比203h功率高一些,12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都棒
比我的203H,要好到哪儿呀?
我的203H感觉特别好用,用习惯高频的,普通的就用不成了 ...

这个烙铁头温度探头在外面,据说控温准确

网友C:
303更加完美,高频加热,热电偶 像邦可焊台一样的外置 。 感温更加准确灵敏 。就是和铜丝球无缘喽 。强行撮合,热电偶有概率会和铜丝球拉拉扯扯纠缠不清。强行分离还有可能把命根子扯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3更加完美,高频加热,热电偶 像邦可焊台一样的外置 。 感温更加准确灵敏 。就是和铜丝球无缘喽 。强行撮 ...

涨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看看啊

呜呜呜,舍不得拆

网友:
仅仅看外观不拆机,的确是真货无疑。

网友:
外观是真货

网友:
电源插口有毛刺, 标签贴得不熟练,外表99真。  里面才关键, PDD 的价格总觉得有点怪,但又找不出什么明显毛病 。

网友:
引用 楼主:
呜呜呜,舍不得拆

别舍不得,万一是假货呢?

网友:
是真的,跟我的除了烙铁架不太一样,其他都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烙铁头温度探头在外面,据说控温准确

303D是203的升级版,最大区别就是涡流发热芯贵了两倍,性能还是一样拉垮。
--------正确来讲,就是将203烙铁头和发热芯做到一起,形成一体化焊咀。缺点很明显烙铁头焊面穿孔、脱层后只能整体更换。

303D主机是在203的基础上,提高了频率,功率可达120W,一体化焊咀改可插拔的,实际上结构与203一样,还是没有解决好涡流发热圈靠后的问题。

-------同样价格,还真不如选择快克TS2200/23003,或者同等级的3202/3205。

网友C:
引用 网友E:
303D是203的升级版,最大区别就是涡流发热芯贵了两倍,性能还是一样拉垮。
--------正确来讲,就是将203烙 ...

303D是热电偶和烙铁头合体了 ,而发热芯还是单独的。热电偶外置之后 ,是可以把线圈往前提的,而且老型号头子中心那个孔也可以省略做成实心的 ,导热效果也会提升一个台阶。

网友:
多少钱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3D是热电偶和烙铁头合体了 ,而发热芯还是单独的。热电偶外置之后 ,是可以把线圈往前提的,而且老型号 ...

问题是,发热圈前移后,还有近三分之一的地方空置,所以储热不均衡、温度波大的问题还是解决不好。

所以303D还是适合工厂流水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