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MMC有许多NC 空脚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2-12-08):
EMMC有许多NC 空脚是干什么的

网友:
有些是保留的用途,比如,厂家不公开的测试引脚、NAND直接引出引脚等
有些真是空脚,没接线的那种

网友:
保持焊盘对称平衡,受力均匀?

网友:
固定?紫薯布丁

网友:
散热,加固。加上部分预留

网友:
很多芯片都有nc引脚,这个正常。

网友:
加上RAM就圆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