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的初级和次级可以调换吗?

楼主(2022-12-08):
忽然想起变压器点焊机的初级线圈是铝线的,次级是铜线的,次级已经完整地拆下来了,次级电阻更低,要是把原次级线圈装到初级位置,那是不是功率会变大?

网友A:
没懂,你想怎么接呢,拍照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你想怎么接呢,拍照看看先。。

就是把原来拆下来的次级线圈换到初级,主要是因为原来的初级线圈是铝的,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把原来拆下来的次级线圈换到初级,主要是因为原来的初级线圈是铝的,没什么特别的。 ...

线径不一样。铁芯大多是焊死的,即使切开,还要焊接。

网友C:
关键是看初次级线圈的匝数,如果匝数一样倒换一下是不会增加的。

网友:
不可以,线径和圈数是根据铁芯功率计算的,微波炉次级线圈太细了,圈数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径不一样。铁芯大多是焊死的,即使切开,还要焊接。

这些都不是问题,已经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看初次级线圈的匝数,如果匝数一样倒换一下是不会增加的。

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不行~~~圈数线径都不一样

网友D:
去年到今年了  断断续续的次级还没搞下来  想好好拆下线圈的话不容易 好像刷了绝缘漆 这个是家里第一台微波炉拆下的 初中时 算算有二十多年了 应该是纯铜的吧

网友:
微波炉的变压器是个升压变压器,如果你保留次级改初级的话,变压器的功率会变小的,而且是小很很多倍的,所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到今年了  断断续续的次级还没搞下来  想好好拆下线圈的话不容易 好像刷了绝缘漆 这个是家里第一台微波 ...

角磨机磨掉一条焊边,一字批一撬就开了。

网友:
变压器的功率会变小的

网友:
家里一直吃灰一个格兰仕的变压器,手残党一直没敢下手。后来被迫重新组装电驴电池,某宝买了个简易多MOS管的,用高倍率电芯供电。

网友E:
微波炉变压器是升压的,我用次级作初极试过,输出电压很小,没啥用

网友:
除非是隔离变压器,一般的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线圈的匝数相差很大,直接调换肯定是不行的。特别是降压变压器,次级线圈匝数可能较少,如果改为初级,可能会因电流过大而烧毁。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从升压变成了降压,然后效率非常低,不能长时间工作,还很容易烧毁。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初级和次级可以调换,主要看你用来做什么,如果做点焊机达不到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微波炉变压器是升压的,我用次级作初极试过,输出电压很小,没啥用

原装的变压器 输出的电压 再倍压以后,电老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