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龙威LW3010KDS开关型可调稳压电源电压不稳

楼主(2022-12-08):
某鱼上淘的龙威可调电源,电压一直不太稳定最近电压非常不稳定。比如设定好了8.4v5A给锂电池充电,电压空载时上下跳动,最低可到7.8v最高可到9.3v。带负载会好一些。
但是最近跳动的非常严重了,轻轻调一下电压,电压可以从7.x伏突然跳到20v以上。也会出现电位器往上调,电压往下掉的情况。用手触碰一下电位器手柄也会引起电压跳变。具体故障现象请看视频。

我怀疑电位器出故障,于是把粗调和细调的电位器全部更好,但故障依旧没有消除。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二。非常感谢!!(附PCB照片)

网友:
查下反馈电路

楼主:
有这类电源的电路图参考一下吗?

楼主:
补充图片,标注芯片型号

网友A:
是不是电位器问题,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B:
ATX电源改的可调,也出现了电压不稳的现象,没有你的那么严重,几分钟上升零点几V。我正在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位器问题,电位器接触不良?

粗调细调两个电位器都换了,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X电源改的可调,也出现了电压不稳的现象,没有你的那么严重,几分钟上升零点几V。我正在找原因 ...

同病相怜啊

楼主:
顶起,继续请教

网友:
这个需要把电路图画出来,才能分析毛病出在哪里.理论上来说肯定在采样和反馈部分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2023-03-26):
请问楼主的电源修好了吗? 这个电源你用了多久出问题的? 我看有的卖家说保修3年?也看到有买家留言说用不久出现电压跳动的毛病? 我最近也在看这个电源,打算买一台的……

网友:
基准电压 漂移,基准电压选择源很重要。对温度、电流、高频感应干扰要不敏感。
输出内阻要低。。。。总之降低漂移。比如TL431 2.5V还可以。

网友:
我淘宝买了一个lw-kds1003的8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