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开箱安装小米厨下式净水器

楼主(2022-12-08):
这款机器已经购买三年多了,现在想想当初购买它的时候还没有新冠肺炎呢,嗐~  这三年真是幸福感严重下滑。

当初是买来送曾经的boss的,刚好赶上小米小店有活动,直接买了两个,那时候的原价是1999元/每台,活动打完折每台1499元,那个时候两台省下一千块

这款机器支持米家APP,可以看到实时水质以及滤芯的估算损耗情况,水质则主要是靠检测颗粒物含量判定。

主机半真空包装,附带四个过滤芯

滤芯插进去旋转90度即可,安装设计还是蛮方便的

水龙头是专用的电控水龙头,四芯有两个是负责LED的,双色正负极颠倒控制颜色,另外两根是负责开关的,整体材质主要由304钢和塑料组成

接水管了,这个水管挺硬的,安装不是很方便,进水的水管略粗一些,安装需要先预热一下接头部位

开闸放水,首次使用,在工作清洗大约25分钟后,灯变蓝色,可以饮用了

装好效果,吐槽下,这款机器放厨下关上门之后工作声音依旧挺大的,且400G的出水量有些小,家用还是买600G以上为好

网友:
这水流确实太小了,用起来捉急

网友A:
好像净水机出来的水都有点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净水机出来的水都有点味???

没有感到异味,就是刚开始排水管放出去的水都是白色的

网友:
谢谢小米净水器按装分享

网友:
滤芯安装更换比较方便,不是通用型滤芯可能有点儿小贵

网友:
时间久了估计净水器反而成了污染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感到异味,就是刚开始排水管放出去的水都是白色的

我喝净水机的水总感觉有味,也说不出来是个什么味,所有的都这样...

网友B:
有钱人,等到换滤芯的时候钱包要大哭一场

网友C:
没有增压泵还这么贵

网友:
今天刚刚卖了一个2手的80元。估计滤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钱人,等到换滤芯的时候钱包要大哭一场

找个有同款净水器的单位,找采购挂个替换导出来一个就好

网友:
这会才装上啊,我这400G的都用了四年了

现在400的RO膜都快不好买了,另外小米计算比较保守,除一级滤芯外,都可以复用一次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机器便宜耗材贵啊

网友:
跟楼上有同感啊

网友:
尽量想办法找规格合适滤芯置换。水流小的问题需要加增压泵。

网友:
无桶400G, 出水才每分钟1L,冬天更小,和小孩撒尿似的. 装个小米电开水壶1.5L, 能把人急死.

还有这个滤芯是不是专用的? 通用滤芯不兼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增压泵还这么贵

楼主说机器噪音大,应该是增压泵工作的声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机器噪音大,应该是增压泵工作的声音吧?

是水泵的声音,反渗透的净水器没泵根本出不来,水泵是24v3a的,小米这款水泵不叫增压泵,叫平衡泵,我也是没看懂楼上说的没有增压泵是说这个泵小还是以为没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