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3A"平台显神威!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2评测:性能续航可兼顾

楼主(2022-12-08):
一、前言:3A组合的联想拯救者R9000X AMD超威卓越平台代表作
近些年,笔记本越做越轻薄、时尚,从以往相比桌面“性能减半”的传统做法,到现在即便是轻薄本也有着不输给桌面平台的性能释放,游戏本更是与台式机平起平坐,让人不得不感慨科技的进步。
作为市面最受欢迎的游戏笔记本之一——联想拯救者系列,就一直凭借出色的设计与极致的性能释放,有着大量的忠实拥趸。
拯救者笔记本产品线非常丰富,但也有规律可循,可分为针对大众的7000系列、针对高玩的9000系列。
数字前面还有Y和R的前缀,其中Y系列采用Intel处理器,R系列则是AMD处理器。
数字后边还有字母后缀,其中P代表电竞游戏本,X代表轻薄游戏本,K代表旗舰游戏本。
快科技现在就收到了一款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2轻薄游戏本,可以说是“3A”平台的代表作,处理器、显卡、主板都来自AMD,而且还是AMD超威卓越平台(AMD Advantage)的一员。
1、处理器
Zen 3架构的8核心16线程标压高性能处理器锐龙7 5800H可以说是游戏本点名率最高的经典产品之一,即便放到现在,依然也有不少轻薄本、游戏本采用。
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2搭载的处理器就是它的升级款锐龙7 6800H,采用业界领先的6nm制程,能效比全面优化的Zen 3+ CPU架构,8大核16线程,基础频率3.2GHz,最大加速频率可达4.7GHz,三级缓存16MB,默认功耗在45W,联想将其解锁至80W。
2、显卡
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2搭载的显卡则是AMD Radeon RX 6800S,采用RDNA 2架构,拥有2048个流处理器,32MB的Infinity Cache缓存,搭配8GB GDDR6显存,显存位宽128-bit,带宽256GB/s。
需要注意的是,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2搭载的显卡有AMD Radeon RX 6600S和RX 6800S两种配置,功耗分别为80W和90W,我们收到的Radeon RX 6800S对应的是90W版本。
此外,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2还支持独显输出,无需绕路集成GPU来显示画面,有利于提高性能、降低延迟。
3、屏幕
对于游戏本而言,优秀的屏幕才能带来良好的游戏体验。
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2搭载了16英寸的IPS屏幕,拥有2560×1600的分辨率、165Hz刷新率、500nits亮度、100%的sRGB色域,通过了VESA HDR 400认证,还支持杜比视界。
4、AMD超威卓越平台
早在锐龙5000移动平台推出之时,AMD就带来了超威卓越平台设计框架(AMD Advantage)。
这个平台概念是为移动平台带来更强的性能、更长的续航和更实用的功能,释放AMD硬件的潜力。
符合AMD超威卓越平台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需要配备AMD Radeon显卡、AMD锐龙处理器,以及支持AMD的一系列创新智能技术,还要具备高端显示屏,包括FreeSync技术,144Hz/FHD规格,或是120Hz/QHD和UHD。
这个标准是专为游戏而打造的,所以周边配备也突出高性能,比如PCle 4.0、NVMe硬盘、16GB双通道内存,以及最新的轻薄设计。
AMD的创新智能技术,目前主要有4个:分别是SmartShift Max、Smart Access Memory、Smart Access Graphics、SmartShift ECO。
其中,SmartShift Max技术,可动态分配系统功耗,无论是畅玩游戏、编辑视频、渲染 3D 特效、创作内容还是高效办公,都能随时提升笔记本处理性能,在游戏中为用户带来更出色的图形性能,最多可以实现高达2倍的性能提升;
Smart Access Memory,就是我们熟知的SAM技术,可减少CPU与GPU间的通讯发展瓶颈,能够带来高达15%的游戏帧率提升;
Smart Access Graphics可根据场景和负载自动切换到独显输出模式和集显模式,它能带来最高达29%的游戏性能提升;
SmartShift ECO可以让游戏玩家在笔记本不接电的情况下,带来超过一小时甚至是几个小时的更长游戏时间,彰显了AMD平台游戏本的高能效。
我们收到的这款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2,就是基于AMD超威卓越平台开发的,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款轻薄游戏本的表现。
二、外观:金属机身有质感 最薄仅有16.9mm
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2使用的是金属机身,整体较为简约硬朗,没有过多的装饰元素,A面只印有联想品牌和拯救者LEGION的英文。
14道工序,5刀CNC精雕,3次阳极处理质感十足,磨砂质感在手感上摸着还是舒适的。
整体厚度在21mm,展开后最薄16.9mm,重约2.21kg,在游戏本中属于比较轻薄的一类,这也是联想拯救者X系列的特色。
展开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2,B面搭载的是有着93.3%屏占比的16英寸超窄边IPS屏幕,分辨率为2560×1600,16:10显示比例,无论是游戏还是办公,都可以为用户展示出更多的内容。
再加上165Hz刷新率、3ms高速响应时间、FreeSync Premium画面防撕裂这些特性,让用户游戏画面快人一步。
规格上,这款屏幕支持100% sRGB高色域、VESA DisplayHDR 400、10bit色深、硬件级德国莱茵TÜV硬件低蓝光认证、Dolby VISION等特性,典型亮度高达500nits,无论制图还是观看电影,都可以带来更自然的色彩体验。
屏幕上的摄像头和指示灯细节,摄像头可通过机身侧边的物理按键来拨动一键开启/关闭。
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2的C面使用的是全尺寸LEGION TrueStrike原感键盘,并且保留了数字小键盘,全键无冲、1.3mm键程、两段式回弹结构,为游戏玩家提供了便利。
C面键盘上方,正中是指纹电源二合一按钮,并且可根据不同模式展现出不同的颜色,在安静模式下为蓝色,均衡模式下为白色,野兽模式下为红色,自定义模式则为紫色。玩家可使用Legion Zone软件、Fn+Q快捷键来便捷切换模式。
R9000X 2022还支持180度开合,可平放在桌面上。
一体式AG玻璃精准触摸板,120mmX75mm的大尺寸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减少误触的几率。
侧边使用的是CNC精雕高亮中框。
左边搭载了2个USB-C 3.2 Gen2,最高可支持135W的快充,可为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2在30分钟内充至50%,还支持DP 1.4输出规格。
右边是1个音频输出输入的3.5mm插孔、SD卡插槽,还有摄像头物理开关,保证用户隐私安全。
机身后侧一览,图中接口从左到右依次为:HDMI 2.1视频输出、2个USB-A 3.2 Gen2、电源输入。
D面上方使用了大面积散热口的设计,同样为金属材质,下方左右两侧是喇叭出声口。
电源适配器功率为170W。
拆开D面,上半部分就是霜刃Pro散热系统4.0,下面是99.99Wh的大电池。
左边风扇下面是无线网卡模块,旁边黄色部分是512GB PCIe 4.0 SSD,并有散热片包裹着,并且上方的内存部分也有屏蔽罩。
霜刃Pro散热系统4.0本体,散热模组采用双风扇+5热管设计,使用了10mm 3D Mesh复合式主热管,非常厚实,0.15mm超薄扇叶的涡轮增压双风扇、260片铜合金散热鳍片,配合二进四出的风道,为机身能够提供强劲的散热效率。
三、CPU性能测试:领先上代5800H多达14.5%
为发挥出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2笔记本的最大性能,以下CPU测试、图形测试中,我们均开启野兽模式。
——硬件狗狗
硬件狗狗是驱动之家出品的一款专业硬件检测、跑分工具,非常适合主流PC玩家。其依托快科技自研算法,以及3DMark等权威测试模块,可以快速、准确、全面地检测PC电脑的整体配置、对电脑的CPU处理器、GPU显卡、内存、硬盘进行单项、综合测试,考察整机性能,并通过全球性能排行,一测便知设备的性能水平如何。
在硬件狗狗跑分得到了470613的总分,超越了98%的用户。
其中CPU分数为157058,图形分数是213605,内存分数66210,硬盘分数33740,给出的评价是既能作为生产力也能玩游戏。
硬件狗狗给出的评价是可以爽快畅玩游戏。
——CINEBENCH
在CineBench R15测试中,锐龙7 6800H单线程成绩为245,多线程为2242。
在CineBench R20测试中,单线程成绩为587,多线程为5361。
在CineBench R23测试中,单线程成绩为1513,多线程为13764。
——国际象棋
在国际象棋项目中,锐龙7 6800H跑出33766每秒千步的成绩,相对性能倍数为70.35。
对比可以看出,在同样80W性能释放下,锐龙7 6800H的性能已经超越了上一代的旗舰级锐龙9 5900HX,单核性能、多核性能都更强一些。
对比上一代同档次的锐龙7 5800H,单核性能领先了7.5%,多核性能则大幅提升了15.7%。
拯救者R9000X 2022虽然是一款轻薄型的游戏本,但并未牺牲性能,依然可以保证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也可以火力全开。
——PCMark
同时,我们也测试了生产力方面的性能表现。
PCMark的办公性能测试是基于微软Office办公套件,在运行过程中会调用Word、Excel、PowerPoint、Edge,测试项目会细分为打开关闭程序速度、导出导入文件、计算公式等,可以准确衡量现代办公条件下的处理器实际性能。
锐龙7 6800H在PCMark 10应用程序得到了12817的总分,其中Word为7010、Excel为22410、PPT为12192、Edge浏览器为14090。
四、图形和游戏性能:RX 6800S大幅领先RTX 3060约34% 与残血RTX 3070相当
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2可在独显直连、混合输出模式之间切换,用户除了在BIOS设置模式外,也可以使用LEGION ZONE软件一键设置。
以下图形基准和游戏部分,我们均使用独显直连,测试AMD Radeon RX 6800S的性能表现。
——图形基准测试
在3DMark的Time Spy(2K分辨率渲染)项目中,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2的总得分为8880,其中AMD Radeon RX 6800S显卡的图形分数为8752。
在测试期间,频率最高为2271MHz,功耗最高为91W,最高温度为84摄氏度。
在3DMark的Fire Strike(1080P分辨率渲染)项目中,总得分为23105,其中显卡图形分数为26482。
测试期间,6800S频率最高为2398MHz,功耗最高为91W,最高温度为85摄氏度。
在3DMark的Fire Strike Extreme(2K分辨率渲染)项目中,总得分为11309,其中显卡图形分数为12064。
测试期间,RX 6800S频率最高为2398MHz,功耗最高为91W,最高温度为83摄氏度。
从以上基准测试成绩来说,RX 6800S显卡的表现要明显强于95W功耗释放的RTX 3060 Laptop,仅略弱于140W满功耗释放的RTX 3070 Laptop,应该和残血版的RTX 3070 Laptop性能相当,可见RX 6800S采用的RDNA2架构能效比非常出色。
——游戏测试
1、无主之地3
《无主之地3》在原生分辨率+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91.06 FPS。
2、赛博朋克2077
《赛博朋克2077》在原生分辨率+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57.9 FPS。
3、刺客信条:奥德赛
《刺客信条:奥德赛》在原生分辨率+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80 FPS。
4、刺客信条:起源
《刺客信条:起源》在原生分辨率+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79 FPS。
5、孤岛惊魂5
《孤岛惊魂5》在原生分辨率+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89 FPS。
6、孤岛惊魂6
《孤岛惊魂6》在原生分辨率+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83 FPS。
7、地平线:零之曙光
《地平线:零之曙光》在原生分辨率+质量优先(对应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72 FPS。
8、古墓丽影:暗影
《古墓丽影:暗影》在原生分辨率+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85 FPS。
9、艾尔登法环
《艾尔登法环》在原生分辨率+高画质下,当前场景的游戏帧数为60 FPS,这是因为该游戏最大帧数只有60。
我们切换了极高画质,当前场景的游戏帧数同样在60 FPS。
10、绝地求生
《绝地求生》在原生分辨率+高画质下,当前场景的游戏帧数为169 FPS,在人数较多的场景下,画面在124~169 FPS之间波动。
11、CS:GO
《CS:GO》在原生分辨率下,手动画质更改为高,平均帧数为285.97 FPS。
在AMD SmartShift Max、SmartShift ECO、Smart Access Graphics、Smart Access Memory等智能技术加持下,还有165Hz屏幕、FreeSync Premium画面防撕裂的技术配合,可让用户即便想要体验2K分辨率的3A大作游戏,也能流畅运行。
五、屏幕、内存和硬盘:覆盖99% sRGB色域 顺序读取可达6.7GB/s
——屏幕
通过校色仪实测,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2的屏幕覆盖了99%的sRGB色域、74%的Adobe RGB色域、75%的P3色域。
在SDR模式下,实测屏幕最高亮度可到490.4尼特,符合官方的500尼特最高亮度。
静态对比度约1180:1,属于IPS面板应有的成绩。
在色彩精准度上,实测Delta-E最大值为5.75,最低值为0.24,平均为0.93。
从以上表现而言,这款屏幕在色域、色彩精准度、亮度表现上都属于比较优秀的水准。
——内存
拯救者R9000X 2022使用的是16GB(8GB板载+8GB插槽)4800Hz双通道DDR5内存,在AIDA64进行内存缓存测试,测得的读取、写入、复制带宽分别为50209MB/s、55044MB/s、48324MB/s,延迟为86.1ns。
——硬盘
在CrystalDiskMark测试中,顺序速度为6.7GB/s的读取、4.2MB/s的写入,4K随机速度为59MB/s的读取、141MB/s的写入,属于非常标准PCIe 4.0 SSD应有的成绩。
六、烤机和续航测试:双烤130W释放 99.99Wh大电池可提供超9小时的续航时长
——烤机测试
1、单烤CPU
我们使用AIDA64进行FPU烤机,10分钟后,锐龙7 6800H温度在98摄氏度,全核频率4.0GHz,期间最大超频至4.6GHz,烤机期间功率稳定在80W左右。
2、单烤CPU
我们使用FurMark单烤GPU,以1080P运行,10分钟后,显卡最大频率为1681MHz,温度最高为70℃,功耗仅有65W,离90W有一定距离,接下来我们加大难度继续测试。
此时我们使用4K分辨率运行甜甜圈,10分钟后,显卡最大频率为1844MHz,性能完全发挥出来,显卡的温度最高为73℃,功耗达到了88W。
3、双烤
我们在甜甜圈4K的基础上运行CPU Burner,烤机10分钟后锐龙7 6800H的功耗稳定在64W,温度在99摄氏度,全核频率在3.9GHz,期间最大频率可上4.7GHz。
Radeon RX 6800S显卡最高频率为1641MHz,最高温度为73℃,此时功耗在65W左右。
也就是说双烤10分钟后,此时总功率在130W左右。
——续航测试
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2内置了一块容量为99.99Wh容量的锂电池,我们使用PCMark 10来实际测试一下这款笔记本的续航能力。
测试选择的场景为PCMark 10的现代办公,使用显卡更改为CPU集成的显卡AMD Radeon 680M,屏幕亮度调为50%。
LEGION开启“安静模式”+电源“最佳能效”模式
LEGION开启“均衡模式”+电源“平衡”模式
通过以上两种模式,联想拯救者的99.99Wh的电池,均可提供约9小时40分钟以上的续航时长,也能看到SmartShift ECO技术的强大,让玩家日常外出时即便不插电,也能享受超长续航,让续航不再成为用户的困扰。
七、总结:AMD超威卓越平台够强大 性能续航都可兼顾
作为一款配备了3A硬件平台AMD锐龙7 6800H处理器和Radeon RX 6800S显卡的轻薄游戏本,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2有了AMD超威卓越平台加持,整体表现着实不俗。
1、性能表现
锐龙7 6800H处理器在联想的调校下可实现高达80W性能释放,比起上代锐龙7 5800H,单核有着7.5%的提升,多核更是达到15.7%,进步可以说是比较明显。
更让人惊奇的是AMD RX 6800S显卡的表现。功耗只有90W的RX 6800S,在理论测试中,与功耗接近的RTX 3060 Laptop相比,大幅领先最高达34%(FireStrike),仅略逊于140W满功耗的RTX 3070 Laptop,应该与同功耗的RTX 3070 Laptop性能相当甚至超出。
畅玩2K游戏高画质更是不在话下,这也能让我们看到“3A平台”在提供高性能输出的同时,配有AMD SmartShift Max、Smart Access Memory、Smart Access Graphics等技术,比起市面大多I+N组合的笔记本,在能效比上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水准了。
2、散热
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2的整机性能释放为170W,在散热上十分用力。
由10mm 3D Mesh复合式主热管、0.15mm超薄扇叶的涡轮增压双风扇、260片铜合金散热鳍片组成的霜刃Pro散热系统4.0,在轻薄的机身内,依然提供了强劲的散热效率,CPU烤机可稳定释放80W,GPU则可以达到90W。
这样的表现,可保证用户在日常游戏、工作时,都能获得满血的性能。
3、续航
续航也是足够惊喜,有了99.99Wh大电池和AMD超威卓越平台加持的联想R9000X 2022,可提供接近10个小时的续航。
要知道,对于一般游戏笔记本来说,因为主打强劲性能释放,在功耗上并不像轻薄本比较克制。以往我们测试的很多轻薄本可轻松实现9~12小时的续航,而游戏本一般只有3~5个小时。
这也让我们见识到AMD超威卓越平台的智能技术之一SmartShift ECO的强大,插电可当做全能释放的游戏本,不插电也可当做轻薄本提供足够长时间的续航。
如果你对AMD有着信仰,需要一款兼顾性能、续航,机身设计精致轻薄的高品质感游戏本,那么这款由AMD超威卓越平台技术加持的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2,一定会是你的不二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