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开卡工具 PS3111-S11-13 + TT19G53AYN

楼主(2022-12-08):
求科普,少见的颗粒id。求工具或搬颗粒工具。
wechat_upload16705016466391d50ebf7d2
wechat_upload16705016736391d529c7ff2
wechat_upload16705016746391d52aedb14
wechat_upload16705016766391d52c50c26

网友:
没啥少见的,烂大街的BiCS5,固件建议你洗洗睡

网友:
只能告诉你,掉盘掉到哭

网友A:
如果像上面两位的说法,还是不折腾为好,浪费时间和金钱,没有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像上面两位的说法,还是不折腾为好,浪费时间和金钱,没有价值。

喜欢折腾的,不在乎时间或金钱的

网友:
看来影驰的都是群联的主控,我的也是!

网友:
铁甲战将一直存在换了很多颗粒了,开卡工具70版本泄露后就没后续了。

网友(2023-01-10):
也不知道到底要哪个版本,自己试下吧 1die1ce的还玩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