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文件夹隐藏成文件忘记怎么恢复。。。求大神

楼主(2022-12-08):
求怎么修改回来!!谢谢

网友A:
通过修改后缀实现的吗?把后缀删了就行了

网友B:
看样子是动作电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修改后缀实现的吗?把后缀删了就行了

忘记怎么修改的了 现在没有后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动作电影

还真不是要是动作电影就没必要恢复了

网友C:
用DiskGenius等工具打开试试???

网友D:
用WINRAR打开该文件的上一级,然后点开该文件看一看。

网友:
koobler.{2227A280-3AEA-1069-A2DE-08002B30309D}        伪装成_打印机

koobler.{FBF23B42-E3F0-101B-8488-00AA003E56F8}        伪装成_Internet Explorer

koobler.{00021401-0000-0000-C000-000000000046}        伪装成_无关联文件

把文件夹重命名为以上,例如想伪装成网上邻居。就把文件夹改名为

koobler.{208D2C60-3AEA-1069-A2D7-08002B30309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iskGenius等工具打开试试???

不太明白  用Diskgenius打不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WINRAR打开该文件的上一级,然后点开该文件看一看。

试了  重命名文件没有其他属性

网友A:
你在文件上点一下右键,看一下有没有打开文件夹的选项,最好截一下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文件上点一下右键,看一下有没有打开文件夹的选项,最好截一下图发上来看看 ...

没有文件夹选项啊

网友:
这种隐藏文件夹估计是使用加密软件做的,如果该H:分区内容不多,可以使用GHOST32.EXE,将分区做成GHO文件,然后再使用GHOSTEXP.EXE打开GHO文件提取相关内容即可。

网友:
用7z试试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
首先最好知道是什么软件改的,如果没用软件,首先显示文件扩展名,把文件扩展名改成zip,也就是改成Angle.zip用解压软件看看能否打开。若用软件伪装的文件夹,找不到伪装软件就放弃吧。

楼主:
感谢大家 已经找到原因了  用的Toolwiz Care 超级密盘加密的但是密码忘了....

网友:
电脑文件夹隐藏成文件忘记怎么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 已经找到原因了  用的Toolwiz Care 超级密盘加密的但是密码忘了.... ...

哈哈,里面不会是什么小姐姐吧

网友:
我遇到过用BITLOCKER加密又重装系统的,基本没戏或者代价太高!(问过公安和国家级数据恢复实验室)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