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开源的NAND编程器-第二集(焊板子+刷程序)

楼主(2022-12-08):
板子昨天到的,今天分割后就开焊了。
个把小时才焊完,主要是100脚的单片机比较难搞,最后用显微镜进行检查才放心!

主控板完成图

nand转接板

刷程序很简单,我这里用的TTL刷的,就接了RX,TX,GND就行了!

因为是GD的单片机,用GD32 All In One Programmer 软件就行了!

刷完后用数据线连接主控板,然后打开上位机 点击 Programmer -> Connect 就会出现固件版本!

固件版本是最新的3.4.1

下一步就是添加Nand参数,看能不能读取!

楼主:
这里说一下,上次@qrut 推荐的PWLINK非常好用!

楼主:
刚刚尝试添加了一个nand!
但是读ID的时候好像不稳定,有时候能读到,有时候不行!

然后发现只要进行下面操作,就会导致后面读不到ID。不知道是不是nand片子没焊好,还是我的国产3.3v芯片供电不行!

网友:
貌似图全挂了?

楼主:
jsdelivr加速的Github图床!

你看看你是不是不能访问GitHub了??

网友:
是不是数据线质量不行?

网友A:
还是直接传图把,一个也看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直接传图把,一个也看不见

已经帮楼主上传了,另外建议大家尽量用.jpg格式图片,分辨率调整为2000px 再上传。

网友(2023-05-24):
添加芯片儿参数怎么添加?

网友:
这个软件3.42的有没有中文版的?

网友B:
有没有SPI nano编程器好用的呢。。用341A读GD5F1GQ4UBYIG这个芯片,十来分钟,然后校验还不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SPI nano编程器好用的呢。。用341A读GD5F1GQ4UBYIG这个芯片,十来分钟,然后校验还不通过。 ...

这个我换回STM芯片了,国产的GD主频太快了,会导致读取和写入的数据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SPI nano编程器好用的呢。。用341A读GD5F1GQ4UBYIG这个芯片,十来分钟,然后校验还不通过。 ...

你用的是SNANDer嘛?

网友(2024-05-13):
绝对的硬核内容,新人不明觉厉,赶紧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