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会拆不会修之 拆一个LED射灯,服装店用的。

楼主(2022-12-08):
这个射灯2016年10月购买,前两天坏了。拆下来满是灰尘,新买一个也就10多元,关键是我也不会修,家里电烙铁,万用表都有,万用表仅限于测量通断使用。

网友:
不会,所以拆了扔垃圾。

网友:
居然还是带风扇的……

网友:
这种灯很多做工很差,很快就会挂的。不用修了。

网友:
这电源偷工减料,无线电杂散干扰严重。

网友:
洗好了,看着不错,强制风冷的没有自然风冷的可靠。

网友:
这个我修过一个,发过一个帖子,就是烧了一个灯珠,淘宝买了一个,用烧咖啡的电炉换灯珠,好修

网友:
看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8592

网友:
10元,不够工夫钱,当然,练习维修技术另当别论。

网友:
测一下灯板两条线有没有电压,没有的话就是电源板的问题,有的话就是灯板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4个,风扇都是灰,扔地下室了。。。。。。

网友A:
有铝,有风扇。你们还说差

网友:
这么高档的灯

网友:
这个功率不小,风扇不了很快就坏。

网友:
应该是灯珠坏了

网友:
洗刷刷了吗? “铝基板”字挺大,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下灯珠

网友:
10多元的灯居然还有散热风扇,这是不计成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铝,有风扇。你们还说差

主要是你还没有见过真的好PAR30灯,我接触多,好的是下图能看到电路板那个,具体我就不秀了,论坛也能搜到很多相关的帖子

网友:
飞利浦一堆这种坏的。带风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