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晒个意念版18650电池容量、内阻检测仪

楼主(2022-12-08):
因手上有些拆机电池,一直想要是有个检测的东东就好了,免得留下些垃圾来当宝贝;没检测就扔掉又觉得浪费,但不是专业玩电池,要花大价钱置办仪器也不值当,看到某宝上有个30大洋的所谓性价比很高的检测仪就动摇了,虽然知道不可能检测到真正的内阻,但最起码可以对电池做个比较……如是就淘来了
简简单单,就是个人DIY的产物,但几乎几大平台上都有出售

上电开机效果,简单试测了10来节电池,内阻均显示5万到6万多mΩ,简直就是堆垃圾,不过给手电还可以正常使用

4056的充电芯片

应该是个单片机没什么好描述的

3个8205的双通场管

这不知道是啥

就这样吧,有坛友们折腾过这玩意没?可以交流下下,如果真是交了税也无所谓,至少还可以做个充电器使用来着

网友:
楼主辛苦了!5万mR什么概念?50R啦!还能使用?

网友:
意年版,不懂原理真是无奈。这个测个容量应该还是可以吧,至少充放电功能是在的

网友A:
还带typec?哪位大神搞出来的?不是四线的测内阻就算能测也不准,当个测容量的还行吧,反正这价格了。内阻的话坛友之前发过好几个便宜的啊,可以坛里找找帖子

网友:
30还是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带typec?哪位大神搞出来的?不是四线的测内阻就算能测也不准,当个测容量的还行吧,反正这价格了。内阻 ...

本来就冲着充电器功能买的,这也只花了二十几大洋,还是比那纯指示灯式的充电器要强些的,毕竟多个显示屏,可观充、放电电压、电流……还可以在垃圾拆机电池中分出个甲乙丙丁戊……

网友:
这玩意我也有一个,测容量起码知道个大概,好像放电到3v截止吧,不能调节,我又买了个25的,可以设置截止电压,可以测1.2-12v的东西,不知道精度如何,做对比容量应该够用

网友:
这玩意只能测18650,论性价比还是ZB2L3,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功能,只有测容量

网友B:
我买的28大洋,
左边是供电的,左边插上内阻显示09999,电压为0.

右边才是检测电池位。
电阻那里加了散热片,还有T-peyc输入那里取电(约5V)接12V散热扇给散热片散热。还有4056贴了散热片。充电1A,放电0.5/1A两档。

内阻测量值有误差,需测量三次去掉误差大的值。

网友C:
也想入一个,性价比不错啊,我想看教程,看看有什么功能,有没有自动充放电,能不能扩展新功能,保护完美不,二维码拍清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28大洋,
左边是供电的,左边插上内阻显示09999,电压为0.

你看我图右边没上电池,实际是我加了个垃圾充电器的座子,装、卸电池方便些,就是垃圾电池的内阻看着太不靠谱,6万mΩ

网友:
有那么大内阻的充电电池,真的还能使用?不可思议的测量仪器

网友:
我也买了个,一直没用,原来有个段码显示的,用了几次,粗分一下电池还是不错的

网友:
意念版测试仪,数据全靠估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看我图右边没上电池,实际是我加了个垃圾充电器的座子,装、卸电池方便些,就是垃圾电池的内阻看着太不 ...

这是2线的内阻测量,你还延长一下。。。就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想入一个,性价比不错啊,我想看教程,看看有什么功能,有没有自动充放电,能不能扩展新功能,保护完美不 ...

带自动充放电,就是废时,完成一次要400多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2线的内阻测量,你还延长一下。。。就没有用了

试了的,不延长放在自带的电池仓里也差不多,就是不好装卸,两端不是弹簧,用的很硬的弹片

网友:
我买过,测试了一次电池就吃灰了。别把它当成专业设备,心里就有数了

网友:
另外楼主连接的外接电池盒可能比较垃圾,不然电阻不会那么大。

网友:
这个测试电池容量准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