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德生PL-606收音机时钟慢问题求解,该换哪个晶振

楼主(2022-12-08):
这个收音机做工还不错,花了200买的,天线线虚焊了,还有一直都发现时钟慢,很慢,慢好几分钟,前几天在立创买配件,顺便捎点杨兴晶振,频率32.768khz,拆机发现一个问题,他是两个,不知道换那个,哪位师傅修过,说下谢谢

网友:
两个一起换,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
8025搞起+1

网友:
看上面的型号,一般有标注的

再就是查电路图

实在不行就是两个都换了

网友:
晶振上面没有标字吗?

网友:
200,新的吧?查电路图吧,或者两个都换。

网友:
不可以随便换一个,如果无效再换另一个?

网友:
找一下电路图就知道了,多半是右边一个

网友:
晶振上面有标字

网友:
8025又可以派上用场了

网友A:
先将2X1的一个焊脚焊开,看时钟还走不走,如果时钟不走或无显示,那就是它了,反之,同样方法检测2X2。

网友:
有一个应该是8m或者12m的。

网友B:
一起换哇
或者随便拆一个看看时钟哇
另外,这个收音机已经不用锅仔片了,真好看。我的380还是用的锅仔片

网友:
一个MCU 时钟,另外一个RTC时钟,没标的只能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起换哇
或者随便拆一个看看时钟哇
另外,这个收音机已经不用锅仔片了,真好看。我的380还是用的锅仔片 ...

其实锅仔片也挺好的,手感好,按下有回弹力,放开也有回弹力,和轻触键的手感明显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将2X1的一个焊脚焊开,看时钟还走不走,如果时钟不走或无显示,那就是它了,反之,同样方法检测2X2。 ...

这个方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锅仔片也挺好的,手感好,按下有回弹力,放开也有回弹力,和轻触键的手感明显不一样的。 ...

轻触的不行,那个就是没反馈感觉的那么个玩意,能滴的响一下的还算不错,如果连滴都不滴一下,谁知道按没按下去啊

网友:
实在不行就是两个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