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电池容量不够了,进入冬天突然就不行了

楼主(2022-12-08):
三年的得伟5A.电池进入冬天突然就不行了,电动扳手拆装十几个螺丝就显示2格电就没劲了,只能给工作灯用了,冲满电角磨机空载只能转10分钟就没电了,谁能给算一下容量还有多少,拆开万用表测量电压一切正常,115充电器半个小时充满,

网友A:
8AH的  电池  不便宜啊,

网友B:
你有万用表,现在已知角磨机空载放电10分钟,量量空载放电的电流就可以算出电池容量了,比让别人猜要准。

网友C:
气温下降对锂电池确实有影响 等到明年春暖花开又满血复活

网友:
工具利用率很高啊

网友D:
看你这包浆,估计天天用,3年接近1000次循环了,寿命到了,换正品新的,干活不掉链子,挣钱是王道!

网友:
得伟的黄色真暴力,真好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有万用表,现在已知角磨机空载放电10分钟,量量空载放电的电流就可以算出电池容量了,比让别人猜要准。 ...

别闹 你是怕万用表不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别闹 你是怕万用表不烧吗?

空载电流一般超不过10安培的,烧不了。

网友F:
海鲜市场有很多更换电池芯的卖家,寄过去更换SONY C6才是正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空载电流一般超不过10安培的,烧不了。

空载?启动瞬间就把保险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空载?启动瞬间就把保险烧了!

万用表的10安保险也不是快速保险,我认为烧不了。实在不放心可以用直流钳表来量嘛,反正不测量只靠瞎猜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的10安保险也不是快速保险,我认为烧不了。实在不放心可以用直流钳表来量嘛,反正不测量只靠瞎猜是 ...

烧不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G:
寿命到了。换原厂外壳 电路板的组装8Ah 400出头点,别用仿得壳 质量差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寿命到了。换原厂外壳 电路板的组装8Ah 400出头点,别用仿得壳 质量差不少。 ...

原厂是真的好,买的假电池没咋用外壳稀碎,正品没一个裂缝的,8A的给角磨机用,5A的给电动扳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海鲜市场有很多更换电池芯的卖家,寄过去更换SONY C6才是正道。

电池壳磨损的间隙大了,就剩一个电路板没价值了,直接找人组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这包浆,估计天天用,3年接近1000次循环了,寿命到了,换正品新的,干活不掉链子,挣钱是王道! ...

那倒没有,这两年用的少也就300次的循环吧,怀疑是角磨机功率大太费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8AH的  电池  不便宜啊,

角磨机还是用大电池吧,小电池费的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温下降对锂电池确实有影响 等到明年春暖花开又满血复活

我在火炉旁边测试的,估计是快寿终正寝了

网友:
角磨机用18650双并电池,很费的,我朋友和我用一样的2903,我电池都改了加高,都是三并了,他的是原厂,他已经用坏两个电池了,而我的还没感觉到容量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