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二十年以上年份得伟DW997拆修保养加改接口

楼主(2022-12-08):
99年还是2000年电子报中缝广告邮购的洋二DW997
当年也不知道什么是得伟,电池工具也是第一次见
用了这么多年,改成6S模型电池使用时容易脱档,只听电机响,钻头打滑。
决定拆开保养一下波箱,看能解决故障不。

先上完成照,年份电钻有岁月的痕迹。加了牧田电池接口很好看,还能再战20年。

原来用的15串1.2V电池,已经改成3S T口模型电池了。当年一电一充早就OVER了。

出场拆机工具,电改刀也是99年一起邮的还以用吧,里面一节大的锂电。

拆开结构超简单,有刷加开关。塑料波箱外壳。

连线是接插件,很容易拿掉。

波箱下部与电机连接是4颗螺丝,很容易拆下电机。上部是十字螺丝要取下夹头才能拆,估计拆不下来了。

里面油已经干了,还是比较完整的。

第一级减速,那个离合齿上少了一齿,影响不大,因为是整体套外圈上,少一齿无所谓。

第二级减速,上下的变档外圈。

第三级拆不了了,最后一级还顺滑,回头上点油就是了,拆夹头要大台钳也不一定能搞定。
第三级固定用的钢片,上个贴拆的国产有刷用的2根钢销要容易磨损一些。

室内操作就不上汽油清洗了,有酒精加棉布清理干净各级齿轮。

上黄油,用的自行车的黄油应该可以吧,转速也不高的。

试机还行吧,握住夹头2档不脱档了,估计是换档那个圈有油接合比较好些了。

焊上牧田接口,今天新鲜出炉才打印的。

强力双面胶,加自攻螺丝,牢固。

试机,打深孔不打滑,不卡,改装成功。

PS:打印用的PLA不够结实,具说不耐久。等换ABS打印更换,下次用黄色塑料作电池座会美观些。

网友A:
楼主的牧田电池接口 文件能发一份吗   我也打一个   705061285@qq.com  谢谢了

网友:
3D打印高大上啊

网友:
扎实啊,楼主应该全拆全面维护加翻新一下,再战20年不是问题!

网友:
好东西就是好,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牧田电池接口 文件能发一份吗   我也打一个     谢谢了

看我上一个贴子。

网友B:
楼主的2样电动工具与我的一样,也是同时期买的。只不过电改刀里面不是锂电,而是2节镍铬电池,后面是自己改的锂电。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是一个台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2样电动工具与我的一样,也是同时期买的。只不过电改刀里面不是锂电,而是2节镍铬电池,后面是自己改 ...

这样暴露年龄了啊!年纪不小了。

网友:
我上的也是这个油 也是红色的 当时是从公司拿的 上面写的英文翻译过来是汽车底盘润滑脂
用了半筒 结果后来丢了 也可能在家里某处怎么也找不到

网友:
做工还是很好的  说出你当年的价格

网友:
再战20年不是问题!

网友:
99年20年的时候都开始玩洋垃圾了,领先了我十几年啊。
楼主现在应该差不多退休了吧,99年我才下学,毕竟现在我都奔4了
这得伟油光锃亮,目测已包浆,具有收藏价值
齿轮上都没有油脂了,竟然还是完好的,质量真是不错,另外你加的油有点多了,油脂太黏稠就少加点不然会转动发热阻力大。听声音就可以知道

网友:
老工具了,很好用

网友:
有3D打印机真好

网友:
这种机器最大的问题是外壳老化,我那个最老款的得伟外壳爆了换外壳,45一套买到的也只能是拆机货,也是老化的差不多的了,一次朋友借去农村开水管孔用几下外壳就爆了,直接散架,

没意思了,新款的又不想借去,毕竟他们都不懂的,湿不湿水都不管,

网友(2023-02-08):
看来我30年前的闽日电钻也得保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