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量产修复一个固态硬盘(sm2259XT+Inter颗粒29F04T2ALCQH1)N18_PKGS0502A_FWS0423B0

楼主(2022-12-08):
量产修复一个固态硬盘(sm2259XT+Inter颗粒)

收到一个坏的固态硬盘,拆开是慧荣的2259XT主控,Inter的存储颗粒,丝印号码:29F04T2ALCQH1,但我在网上未查到该颗粒的信息。通过主控量产软件发现能读取颗粒信息,,奇怪的是他的ID是:89,D4,0C,32,AA,00,与英特尔 PF 29F01T2ALCQH1的ID一致。抱着试试的态度,,反正这种颗粒是最差的,成不成无所谓。
1、打开了量产工具,默认进入第一个标签项test, 点击右边的 scan drive 按钮,能识别我的固态型号和颗粒大小,是467G,点击下放识别出来的图标,能查看颗粒的信息。包括ID等。
2、点击上方的第二个标签项parameter,再点击右边的edit config 按钮进入参数编辑,密码是2个空格。

3、在参数编辑中,Flash select 项目我是选择与颗粒丝印号码相同的哪项,如没有则可选相近的;model name项目就是给固态硬盘改名,随便即可;disk size 项目我选的是识别出来的那个容量480G。    其他未动,点击save config。
4、点击第一个标签项test, 点击 start,开始量产。注意不要断电。 2-3分钟搞定。

总结:1、选对量产工具很重要,决定你能否成功,可能要多试试几个该型号的量产工具版本。
2、尽量用win7系统量产。减少莫名故障。只是建议。

量产工具软件:文件夹是SM2259XT_N18_PKGS0502A_FWS0423B0,打开后EXE程序是显示:SM2259XTMPToolS0424A。

所有软件我也都是从网上下载,随意下。。。该过程仅供参考。。。

网友(2024-02-27):
什么都挺好 只是我没有金币 难受

网友:
下载了 一模一样的问题 一样的硬件  扫描一下 都得十分总  总是卡在NOT MPISP 这里

网友:
下载是随意下,就是钱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