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降温严重,自制水暖床。

楼主(2022-12-08):
南方没有供暖,冬天还是很难受的。电供暖成本超高,煤,柴也没法买到了。
电热被里面有发热管压着不舒服,温度也不好控制,时高时低,经常半夜热醒起来关小。
决定把几十元买的午睡充气床垫改成水暖床垫。
1,做防水,床两边加装高床垫5CM的木板,放一大张块的塑料布,在底下开个孔,接个排水管出室外。
2,在进气口放入一个1-2KW带温控电热管和一条进水管,电热管两头用带皮的单芯电线绑个圈,让管不直接碰到底下塑料就行了,再用AB胶水封死。
3,排空床垫空气注水到4分3左右,再在水管装个泄压阀。
4,通电加热到50-60度,拔出插头防触电就可以了。
最近晚上冷到3-5度,都是一条短裤盖个被子非常暖和,早上起来床还很暖。
每天测试用电不到2度,成本一块多。
更主要的是防止电暖器高温引起火灾。

网友:
万一啪的时候床破了就不好了。

网友:
蛮不错的,跟水地暖差不多了,比电热毯舒服

网友:
好创意,直接电热毯白天开机,晚上睡觉拔掉行不行

网友:
真的可以保温那么长时间啊?

网友:
这挺会玩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四周保温做好,应该是很舒服的。

网友:
是已经成品了还是设想?

网友:
请问有温控电热管连接照片和链接吗?

网友:
一个转身是不是会有咕噜咕噜的水声?

网友:
我是用水电热毯,睡前暖被窝,睡觉时抽走。虽然有点麻烦,但进被窝是热的还是很幸福的

网友:
我想知道灌水后总重量有多重?

网友:
天亮时水还没凉?

网友A:
有点危险啊,加热管是220V供电的吧

网友:
网上有水暖的啊

网友:
我买过充气的,夏天用来凉爽的,结果不透气,身子底下热的更厉害

网友:
电热毯+可控硅调压器,通宵,在电热毯的可升温度范围内温度随便调。这么用十多年了。

网友:
我现在室温20度左右都感觉冷,3~5度不是室温吧,这也太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危险啊,加热管是220V供电的吧

不危险,楼主是先加温,上床前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