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槽:是不是越简单越好?

楼主(2022-12-08):
左右分区,见过,没长期使用过。有坑吗?

然后边缘也分两种:凹槽圆角,直棱直角。我感觉直的容易清洁。

网友:
尽可能买大的,因为要经常刷锅

网友:
看哪种顺眼用哪种。

网友:
双槽的使用的其实也就一个槽

网友:
双槽中看不中用。其实单槽添加一些附件也可以变双槽,但双槽却变不了单槽。

网友:
我家用的是第一个

网友:
双槽好用。有时需要两个槽。

网友:
大单槽加个沥水篮就ok,我家就这样,沥水篮一般水槽都带一个。

网友:
单槽最好用,越大越好。可以另外用盆来淘菜。

网友A:
水槽太大也不好,太浪费水,也不好存水洗东西,洗大锅头毕竟是少数情况

网友:
水槽:是越简单越好

网友:
地方够大就双槽 地方小就单槽 家里人口多 一次洗很多锅碗瓢盆就大单槽 洗了5年碗的良家妇男总结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槽太大也不好,太浪费水,也不好存水洗东西,洗大锅头毕竟是少数情况
...

楼上有答:可以另外用盆来淘菜。

网友:
单盆大圆角

网友:
我加用的是第一个图的,老房子是个小点的单槽的,沥水篮是挂在单槽水池上方的,感觉还是大双槽好,左边洗碗,右边沥水,纯净水的水龙头也在右边,感觉很方便,单槽的还是小了点。

网友:
大单槽,双槽不好用,小的一边非常少用到

网友:
双槽好,一个洗盆子干净的,一边洗菜和肉比较脏的,家里洗超级大锅时候很少的。

网友B:
十多年的双槽,用下来觉得不实用,因为洗菜都是用盆,双槽有几个老的搪瓷盆放不下。新装修就改用单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多年的双槽,用下来觉得不实用,因为洗菜都是用盆,双槽有几个老的搪瓷盆放不下。新装修就改用单槽。 ...

确实。我家也习惯用另外塑料盆洗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