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EXAR 红色小U盘这样了,怎样能恢复开始的状态?

楼主(2022-12-08):
一开始我记得往里拷贝大文件,能持续30-40M/s

现在竟然这样了,是出了啥问题呢? 什么软件能恢复?

最新:格式化成NTFS 稍微好点了,稳定在21左右

网友:
这个盘就这样,用着吧,不用处理,我也有个一样的盘

网友A:
这盘主控FC3379/ZC3281

网友:
格式化一遍,但是不要选快速格式化,就要慢速,不然还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盘主控FC3379/ZC3281

我买过一个是sm3281

网友B:
S57?查过里面的是MLC还是TLC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57?查过里面的是MLC还是TLC了么?

B17A 3D TLC
SpecTek-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B17A 3D TLC
SpecTek-AR

谢谢大佬,要是MLC就去入手多买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