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u盘外壳打一个孔,涂一点胶水,就可以显示呼吸灯了

楼主(2022-12-09):
用塑料外壳试了一下,金属的也试过,送人了,都是可行的

网友:
U盘本身就有这个灯吗?

网友A:
前提是板子上装了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板子上装了灯了...

没有灯只要预留了焊盘,可以自己加的,我用的一个闪迪CZ50就是自己拆开给焊了个蓝灯进去

网友:
不打孔直接透过率。

网友:
塑料的不用打孔吧,直接经过外壳过滤没这么刺眼

网友:
塑料的确实不用打孔,可以避免光污染

网友B:
用什么牌子的手电钻?大佬推荐一下,一直想买一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抗用、功率大。有些手电钻劲太小,钻不动。

网友:
看这塑料壳应该不用打孔啊

网友:
有一个号称小胖子的金属壳U盘就是很常见的那种,旋转的。一直以为没有指示灯,结果有一个大力出奇迹的时候,内芯被拔出来了,一看尾部有个led,插电脑上闪闪红光,嗯,然后就在对应的金属壳上钻了一个小孔,打了点热熔胶。这下再使用时就有灯光提示了。

网友:
塑料的不打孔应该也能看得到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牌子的手电钻?大佬推荐一下,一直想买一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抗用、功率大。有些手电钻劲太小,钻不动 ...

米沃奇、高壹工机、牧田等随便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米沃奇、高壹工机、牧田等随便选

多谢大佬推荐。

网友:
外壳都透光了,不用打孔的.

网友:
这灯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牌子的手电钻?大佬推荐一下,一直想买一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抗用、功率大。有些手电钻劲太小,钻不动 ...

lu螺丝刀手工钻的,哈哈哈哈

网友:
不用打孔就行吧

网友:
用红包买了不少LED灯珠,正好休年假给手里的U盘折腾一下。

网友:
在哪个位置焊LE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