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可以推荐一下多核的单片机吗?

楼主(2022-12-09):
51单片机中有支持多核的单片机吗?
或者其它哪些单片机有支持多核的?
想用并发操作,推荐哪几款单片机性能好些

网友A:
能多核的,都是本身具备一定性能水平的,基本上都算是SOC了
51单片机的这点性能,没法进行调度,多核毫无意义
实际产品中如果有类似的需求,一般都是用两个单片机,各负责各的部分,然后两者采取一定形式的通讯,相互协调工作

网友:
有操作系统支持多核才有意义

网友B:
多核的还能不能叫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核的还能不能叫单片机?

多核的应该叫双片机,三片机,四片机。。。。。。

网友C:
  • 给你推荐个64线程的单片机  MC3172
  • 64线程可以同时进行,互不干扰
  • 链接:链接

网友:
rp2040就是一款低价双核单片机,问题是你玩的转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 给你推荐个64线程的单片机  MC3172
  • 64线程可以同时进行,互不干扰
  • 链接:链接

  • 不明就问,单片机一般直接是底层直接编程使用,一般应该不是类似windows系统基础上再运行程序,所以这种多线程的单片机,是否理解为在底层编程时候,要指定线程运行对应程序?因为不了解所以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就问,单片机一般直接是底层直接编程使用,一般应该不是类似windows系统基础上再运行程序,所以这种 ...

    对的,要指定那个线程对应执行什么程序
    这款单片机烧录的时候需要你选择的

网友E:
    esp32 应该算是双核吧~

网友:
    STM32H745-9就可以啊,看你舍不舍得用了

网友F:
    最便宜双核  RP2040  只要3.9元 不过不是51 是 cortex M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便宜双核  RP2040  只要3.9元 不过不是51 是 cortex M0+

    谢谢推荐,51不51到是无所谓,编程吗,语法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多核的,都是本身具备一定性能水平的,基本上都算是SOC了
    51单片机的这点性能,没法进行调度,多核毫无意 ...

    在不能并发的情况下,这种是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 给你推荐个64线程的单片机  MC3172
  • 64线程可以同时进行,互不干扰
  • 链接:链接

  • 这个到是符合我的要求,但不知道货好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esp32 应该算是双核吧~

    目前在用就是这个,多线程,多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便宜双核  RP2040  只要3.9元 不过不是51 是 cortex M0+

    相比较ESP32-D0WD-V3还是有点优势

网友G:
    价格不到3元!国产“双核”51单片机—LS2051,闪亮登场!

      作者:许意义 2008.6.28

       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一款国产的“双核”51单片机—LS2051,价格不到3元!

       厂商样本上介绍其指令系统与MCS-51 兼容,内部功能、引脚功能、引脚排列以及引脚的电气特性与AT89C2051 全兼容,可直接替换AT89C2051 以及与其兼容的芯片。

       LS2051 还支持独立或关联的两道程序(类拟双核)同时运行。执行第1 道程序的性能是AT89C2051 的1.27 倍,第1 道和第2 道程序同时运行时的处理能力最高可达到AT89C2051 的2.55 倍。

       经向生产厂商申请了LS2051 样片和下载器,收到后烧录程序,上机试用,性能稳定,未发现不兼容现象。

       产品应用成功后,怀着好奇的心理,重点研究其特有的“双核”特点,两道程序同时运行?有点不可思异。在网上搜索后,发现这方面的资料几乎是空白,于是自己编了点应用程序,下载后测试其性能,以下是一些使用总结。

    就问你怕不怕??  真有你要的东西,但是都是10多年前的了,老古董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价格不到3元!国产“双核”51单片机—LS2051,闪亮登场!

      作者:许意义 2008.6.28

    没有抓住用户的需求点,然后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抓住用户的需求点,然后消失了。。。

    估计STC早把它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