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门可视门铃2怎么改锂电

楼主(2022-12-09):
各路高手,小门可视门铃2原本是用6节5号电池,由于我们家楼道里过人的频率比较高,所以特别费电。我发现6节电池是两并三串的也就是4.5V供电的,空间是6个5号电池的空间,大家看看怎么改锂电呢!
谢谢

网友:
直接用一节4.2V锂电供电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改锂电,我就是用了一个2500mah的软包,加个静态电流小(能自动休眠)的充电宝主板,用充电宝输出的5V给门铃供电,现在3个月了,还正常使用,还没充电。

网友:
锂电直接上就行

网友:
14500锂电并联使用

网友:
锂电,能塞多大就塞多大的

另外,以后门上要预留根12v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锂电,我就是用了一个2500mah的软包,加个静态电流小(能自动休眠)的充电宝主板,用充电宝输出的5V给门 ...

那板子休眠了是不是门铃就断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板子休眠了是不是门铃就断电了?

我猜他应该说的是不带休眠的……

猜中有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板子休眠了是不是门铃就断电了?

目前看来工作是正常的,人脸触发或者按钮都能及时响应。

网友:
如果有闲置的大容量充电宝,用5V输出直接供电比较简单,充电宝可以固定在门框上。

网友B:
5号干电池的满电电压1.5V,放电平稳段为1.25V以上,所以用单只带保护板的大容量锂电应该可以满足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看来工作是正常的,人脸触发或者按钮都能及时响应。

购买板子的连接私信给我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号干电池的满电电压1.5V,放电平稳段为1.25V以上,所以用单只带保护板的大容量锂电应该可以满足工作。 ...

您的意思是找一个有保护板的聚合物电池直接接上即可?

网友:
用电池也还好吧。

网友:
外挂2并或3并的18650带盖电池盒,3M胶粘门上,盒上还可以贴个电量指示器,一按就显示的那种,不要也行,线直接打孔接到门铃电源的+/-极上,耐用!我的是别的牌子的可视门铃。

网友:
直接用一节4.2V锂电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