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汇元牌21v锂电池能用在东成20v的锂电锤上吗

楼主(2022-12-09):
东成的20v锂电锤,才一年吧,没怎么用,电池充满电,放几天再用,显示就剩一半的电了,昨天,竹胶板打22孔,打了13个孔就没电了。
店里还有汇元牌的锂电池,就是21v,能用在东成20v的锂电锤上吗

网友A:
这个无刷角磨机,还带护手的,还不错,多少大洋购入的啊

网友:
带护手的角磨还是头一次见。

网友:
单换电池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刷角磨机,还带护手的,还不错,多少大洋购入的啊

我拿货价340

网友:
可以换的  电压差一点点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刷角磨机,还带护手的,还不错,多少大洋购入的啊

我自己拿货价340米

网友:
电压20V、21V并无区别,都是5串,只不过标注方式不同,还有标注18V的呢,关键是接口能接上然后电池没有协议就可以

网友:
东城电池有协议

网友:
可以用,关键是接口和匹配的充电器

网友:
买转接座就行了

网友:
20V满电也是21V的  标识不一样  看看接口正负极正确才能插 不然烧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