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闪迪BiCS3 怎么加参数? 改参数用不了

楼主(2022-12-09):
2258xt 闪迪BiCS3 怎么加参数? 改参数用不了
454899B37AF2

楼主:
终于修改成功了SM2258XT_TSB-BiCS3_PKGR10A_FWR0820B0_Beta(1TB)\FlashDB\2258\Flash.SET

B197=Toshiba,512Gbit,TSB 64GB (98,48,99,B3,7A,F2)(bics3)
Toshiba,512Gbit,TSB 64GB (98,48,99,B3,7A,F2)(bics3)=98,48,99,B3,7A,F2

改成
B197=Toshiba,512Gbit,TSB 64GB (45,48,99,B3,7A,F2)(bics3)
Toshiba,512Gbit,TSB 64GB (45,48,99,B3,7A,F2)(bics3)=45,48,99,B3,7A,F2

再改另外一个文件

SM2258XT_TSB-BiCS3_PKGR10A_FWR0820B0_Beta(1TB)\Firmware\2258\FWTag.SET
Toshiba,512Gbit,TSB 64GB (98,48,99,B3,7A,F2)(bics3)=BiCS
改成
Toshiba,512Gbit,TSB 64GB (45,48,99,B3,7A,F2)(bics3)=BiCS
识别出来了

开卡也成功了

终于完结,弄好了

网友:
这个对应TSB的2T23BA8J,找BICS3的包改一下应该就能用啊

网友A:
有谁改过YS9082或YS9083的参数么?教教大家。。。。。。。。。

网友B:
为啥闪迪的用东芝固件还能改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谁改过YS9082或YS9083的参数么?教教大家。。。。。。。。。

你想peach,YS加参数要加对应固件

网友C:
这个不是有可用的开卡工具吗?

网友:
有Bad45。前两天开一个有11个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闪迪的用东芝固件还能改成功

因为用的都是同一个晶元,只是ID前两位不一样,东芝是98,闪迪是45.其他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有可用的开卡工具吗?

有吗?

网友:
这个现成的就有

网友(2023-12-17):
学习了,还不会改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修改成功了SM2258XT_TSB-BiCS3_PKGR10A_FWR0820B0_Beta(1TB)\FlashDB\2258\Flash.SET

首先恭喜楼主,请教一下,如果不是同一个系列的芯片,还需要改哪些地方呢?

网友:
这个固件有啊,,不用改的

网友(2024-02-17):
楼主,开完了速度有多少啊?使用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