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个台灯能换LED吗?

楼主(2022-12-09):
总觉得6000KLED太伤眼,准备全换4000K.请问各位大佬,这个好改吗?

网友:
肯定可以啊,选那种环形的改造灯板,能放进去就行。实在不行可以换LED灯珠

网友:
当然可以的

网友A:
led不是很伤眼吗?怎么选的led灯珠

网友B:
还是别改了,效果不好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改

网友:
这个看你技术如何了。。。手电筒换LED、换电路都能改,何况这种。

网友C:
纯粹多余,你嫌太亮的话,可以再上面贴点透明膜,拿纸挡住三分之一,就解决了。

网友:
觉得色温不适合?如果有合适的板直接更换,没有就直接更换需要色温的灯珠

网友:
完全可以,环形灯条改造一下串联方式为并联,然后找个旧手机充电器串联几个二极管和小阻值大功率电阻搞成简易降压恒流电源供电,很简单的工作。

网友:
换掉几个就可以颜色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不是很伤眼吗?怎么选的led灯珠

要看色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粹多余,你嫌太亮的话,可以再上面贴点透明膜,拿纸挡住三分之一,就解决了。 ...

你知道色温吗

网友:
可以,拆出来板子量量,比着画一个,打个铝基板然后自己焊上灯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别改了,效果不好

为什么效果不好?

网友:
拆开然后用加热台(PTC)换灯珠就行

网友C:
你这样改的非常多余,不如买个射灯圈,像我这样用手机架夹着,就是一个台灯。还是另外换盏灯,有双色台灯的,也就是十几元这样。

网友:
重新买过,这样的灯根本不值钱,一般是白色的,也有双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改的非常多余,不如买个射灯圈,像我这样用手机架夹着,就是一个台灯。还是另外换盏灯,有双色台灯的 ...

你这个射灯色温是多少

网友:
上凌特尔家买同样规格的高显指LED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