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3918打印机颜色不正是墨盒问题吗?

楼主(2022-12-09):
惠普3918喷墨打印机,十多年前买的,放置很久没用,最近翻出来,买了两个组装墨盒。
刚开始正常,过了两天,黑色墨盒就不识别了,装上就报错,拿下来单用彩色的可以,又过了两天,彩色打印效果就出现了问题,颜色不正。
下面是原图和效果图。请大家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是打印机的问题还是墨盒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好判断,任意一种色彩出了问题都会导致偏色。有可能是墨水,也有可能是喷嘴。
如果要打印照片,最好只用原装墨水,并且不要闲置打印机,经常让喷嘴工作避免堵塞。

网友A:
我只知道可以单独安装一个黑色墨盒打印黑白的,没听说过可以只安装一个彩色墨盒因为打印彩色照片也需要黑色才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可以单独安装一个黑色墨盒打印黑白的,没听说过可以只安装一个彩色墨盒因为打印彩色照片也需要黑色 ...

有些打印机可以,只装黑色墨盒可以打印黑白,只装彩色可以打印彩色,也可以打印黑白,但是颜色要差很多,毕竟黑色是通过三色墨水配出来,不如真正黑色墨水来的黑。

网友B:
没有红色墨水了,用打印机的自检程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红色墨水了,用打印机的自检程序看看

自检正常

网友C:
这是缺红色了,打印头堵了

网友:
可以试试单独打印红色字体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缺红色了,打印头堵了

原图

效果图,红色,黑色,打不除了,其他颜色有不少有变化

圈里面是喷头吗?怎么清理?

网友:
彩色墨盒很贵的

网友(2023-03-17):
可能是红色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