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良明4v剪刀电路故障 有大神指点一下吧

楼主(2022-12-09):
直流小电机  板子没个元器件  换了mos 为什么还是不转  好奇怪   是不是那个GCLK芯片坏了? 也查不到信息

或者是我mos换错了?

但是但是  把原来的电机拆掉  换上个22v小电机 转子线径很细的那种,,就可以转 转的很慢  电流很小0.05A  0.2W   不知道为什么

有大神指点一下吧

这是原来的板子上的管子 不知道是不是换错管子了

这是原来的板子上的管子   不知道是不是换错管子了

网友:
你得抄板,整出电路图,再慢慢分析……

网友:
不忍直视的板子,这是遭了多少罪啊............

网友A:
黄色方形的NTC还是PTC, 是否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色方形的NTC还是PTC, 是否坏了?

PPTC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B:
直接给电机上电啊,看转不转,你都说了, 另换个电机会转,原来的电机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给电机上电啊,看转不转,你都说了, 另换个电机会转,原来的电机可能有问题
...

原来的电机上电 没问题 4v3a电流就可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给电机上电啊,看转不转,你都说了, 另换个电机会转,原来的电机可能有问题
...

后换那个电机 很小电流是可以启动的   原装的电机需要3a电流才可启动  说明板子只有小电流  没有大电流

单节18650电池 放电肯定在3a以上了   所以 板子还是有问题

网友C:
量一下温度保险丝的电阻,或者量一下保险丝前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温度保险丝的电阻,或者量一下保险丝前后的电压。

那个是温度保险丝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温度保险丝的电阻,或者量一下保险丝前后的电压。

黄色的大方块? 电机直接跨过黄色方块 接线 还是不转

楼主:
gclk 那个芯片是什么啊  我怀疑那个坏了

网友:
直接通电试试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