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第三次修长城L226+显示器

楼主(2022-12-09):
这显示器是朋友的,已经第三次到我手上了。第一次是灯管烧,四灯管的,烧了一根,驱动也烧了。我就把坏的灯管断开,只用上下两根灯管。坚持了一段时间,又坏了,那次是+12v偏高,我直接换了一块电源板。大概过了一年,又到我手上,这次是灯管彻底坏了。ccfl灯管不好买,运输容易损坏。刚好手上有led驱动,就换led灯条吧。

M221V5

拆下来的CCFL灯管

换好LED灯条

从先连线。从电源板取12V供电,从控制板取ON/OFF开关信号和ADJ亮度信号

然后原样装回,先接背光试一下没问题。拆装显示器,最讨厌的就是进灰尘,毕竟家里不是无尘车间,我扫了好几遍才清干净灰尘

便宜的灯条,亮度还行,但色彩明显偏冷,怎么调节都没用,先天不足,就这样吧,反正也不是我用.另外吐槽一下这款L226+,22寸的分辨率居然不是1080P,而是1680*1050,调参数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这是最后一次维修,我告诉他下次再坏估计就没有维修必要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A:
怎么做到清干净灰尘的,我手机贴个膜都弄不干净灰尘

网友:
单独的LED驱动?

网友:
要不是你几次维修,你的朋友估计早就扔了它。

网友B:
貌似市面上卖的这类LED都有色彩偏冷的问题,不知道自己做一条会不会好一点,这种我换了以后看着很不舒服。话说用灯管的这么大的屏挺少见的还。另外说既然灯管换了电源板也可以扔了,直接12V供电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做到清干净灰尘的,我手机贴个膜都弄不干净灰尘

我个人建议是用排刷清扫,别用毛巾类,要不就用那种粘毛球的滚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建议是用排刷清扫,别用毛巾类,要不就用那种粘毛球的滚轮

毛巾类特别容易掉灰很难搞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市面上卖的这类LED都有色彩偏冷的问题,不知道自己做一条会不会好一点,这种我换了以后看着很不舒服。 ...

换好点的灯珠就好。仍然用老电源主要是因为解码板是+5V,LED驱动是+12V

网友C:
这么应心,一定是个女朋友

网友:
1680*1050是标准的22吋,16:10的屏,你还不满意?
你所谓的1080P,都是不足22吋的屏,一般是16:9,尺寸差点点。

网友:
修了三次,也对得起这个显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应心,一定是个女朋友

我觉得不是的,要是女盆友   早给人换新的了

网友:
劝他买新的的吧,今年的显示器挺便宜的,500多就能买到不错的了

网友:
真是好朋友啊,没有你估计早就换新的去了

网友:
买新的的吧现在显示器挺便宜的

网友:
电源板变色很严重

网友:
我还有个6灯管的5:4显示器

网友:
因为冷色调的LED灯便宜。

最好用正白的,自然色的

网友:
话说这个牌子还活着呢?太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