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入手个轻型电锤,请大家推荐个,要求300元以内

楼主(2022-12-09):
昨天家里储藏室安装货架,使用冲击钻打的孔,太吃力,想入手个电锤,请大家推荐个,要求300以内,轻型电锤,有线无线都可

网友:
我买了一个,才120,比较好用,家用,10来年了。

网友: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活动

网友A:
家里20有线电锤够用了,偶尔打10mm以下的孔很轻松,重量也轻不少,易操作

网友B:
冲击钻大不了的,电锤很可能也打不了

前一阵子学会了加水打。。。。真快!

网友:
如果不常用,也没有其他锂电工具,就买有线的东成就行了。皮实好用。如果有配套电池,可以研究锂电裸机。

网友:
家用一年用不了几次,有线好, pdd百亿补贴里面的大艺,东城,史丹利 都不错啊,配件也多,

网友:
300可以上东城26电锤

网友C:
我双11买的史丹利26电锤,锤镐两用,带离合,2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20有线电锤够用了,偶尔打10mm以下的孔很轻松,重量也轻不少,易操作

10mm以下的用现在的冲击钻就可以,大点的孔洞就费劲了,所以还是考虑24或26的电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击钻大不了的,电锤很可能也打不了

前一阵子学会了加水打。。。。真快! ...

打孔还是电锤好用,冲击钻不行,我深有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双11买的史丹利26电锤,锤镐两用,带离合,240

推荐下 ,感觉不错,比较符合我的要求

网友:
大有 威克士东城 这类家用插电轻锤完全满足你需要

网友:
大有drh20。体积是真小。双11  287买的

网友:
搭车问一下,某宝上180的博世电锤有了解的吗?是不是正品?

网友:
150左右,有线的,淘宝上销量高的,就可以了。慢慢来,可以打50孔穿墙。

网友:
还是我的重锤好用钢筋都能打断

网友:
有线26轻锤不带离合;  推荐20v大有轻锤不带电池。 后者家里实用。 最好带镐。

网友:
买个无刷电动扳手加个专用夹头就可以了,不带电池60多,用8的冲击头打水泥都没问题。

网友:
大有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