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 充电 升级版 第二代 无线电动“蒜泥神器”

楼主(2022-12-09):
搜了一下论坛只有帮帮团大神拆了第一代版本的,还没第二代,所以就拆上来了。双11买的,,目前还差几天到一个月。商家说,升级刀头2+1,3叶;升级电池到800ma,,升级电机,增加隔板便于清洁。收到就先充电,充电电流0.3A,充了382ma电。

先用葱姜蒜都能轻松搞定,然后用猪肉,发现也能达到商家宣传的碎肉,但是必须少,目测大约50克吧,多了打不动。现在也用了10多次了,主要是切葱姜蒜,其次就是煎蛋,把葱和鸡蛋一起切,10多秒可以煎蛋了,或者加点牛奶就是蒸蛋了。最后是电池,用了这么多天电池还没充电,只有等电池用完再测大概的电池容量。。

相对家里那些东菱,美菱,九阳等那些大家伙来说,这个还是挺方便的。主要是切+清洗方便2分钟可以全搞定。那些大家伙如果不是现在科技与狠活,海克斯科技太多了,估计1年也用不上几次。最后结论,对于食材不多,又需要用,用大家伙呢就像开卡车去打酱油那么麻烦,那么这个就比较合适和方便了。

厂家的标识还是挺齐全的

警示标识。。。我是运行10-15秒左右停1-2秒然后继续,长时间按住就会过热,和大家伙使用方法差不多。

整体外观,要这样盖上电机才能启动,对老人小孩都比较友好,不伤人。

机头,

三叶刀头

隔板 外

250ml搅拌杯

搅拌杯组合形态

机头,传动轴

机头外壳

主板电池

打磨主控芯片,多角度都看不清

电池插头对面金属就是安全开关,顶杆顶住就通电

升级800ma电池,目前还未测出,等用完电再测。只要能达到600ma以上就可以了

电池收到充了382ma

电机

安全顶杆,这个要顶上电机开关才能通电

电机+主板++电池

变速箱,里面是塑料齿轮,白色的是安全顶杆

变速箱或者是齿轮箱

全家福

END

网友:
有条件换个容量大一些的动力电池。

网友:
电机有碳刷吗?

网友:
有刷电机,就是个玩具电机,感觉寿命不会太长

网友:
小电器种类越来越多,用着方便

网友:
买过一个手动用线绳拉的。

网友:
有一个比这小的,专门捣蒜

网友:
这个打磨的,应该不是芯片,看着象全桥,建议重新用放大镜查看。

网友:
领导买了一个同款,满方便的经常用,冲一次电可以用很久,但有次洗刀头被割破了手指

网友:
好粗糙的用料he做工。

网友:
估计是看抖音被迷上的,有用是有用,不过我呢还是倾向原生态

网友:
我家老婆买了一个,9块9包邮。里面是个4V铅酸电池,根本切不动任何东西,我换了锂电池,稍微好点。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个小东西还能碎肉?还可以啊。

网友:
买了个玻璃罐子的,上面的一样,挺方便,切点肉末啥的一会儿搞定,等电池不行了换个动力电池

网友:
看看,估计用不了几次!

网友:
看着像玩具啊?

网友:
味道不如刀拍碎,然后切的项吧

网友:
现在小电器真丰富,连捣个蒜也有电动的了。

网友:
顶多绞个疏菜,啥肉也绞不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