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直流指针电流表改交流的吗?

楼主(2022-12-09):
闲着没事,想把指针电流表改成交流电流表!玩玩!
互感器买好了,改个20A的!
20A刻度就看0到2之间的刻度!!!可行不?
互感器还要接电阻,有知道要加什么电路吗?是不是要计算一下表头的满偏电流?
求指教……

网友A:
这个仪表刻度需要改吧

网友B:
多数情况下,直流改交流难度小,反过来难度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仪表刻度需要改吧

不改刻度了,让它控制在0至2的刻度之间,到2就是20A!不知道内部电路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数情况下,直流改交流难度小,反过来难度就大了。

交流改直流难度小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交流改直流难度小吧?

据我了解,所有的机械表头,都是交流的。
直流表头不过是加一些电路上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了解,所有的机械表头,都是交流的。
直流表头不过是加一些电路上去而已 ...

直流的加电阻就可以了,这块表头买来是600mA和3A双量程的,我后来在600mA上加了个60mA的量程,很简单!

网友:
我专业生产互感器,互感器整流滤波可以出来直流电压

网友:
不是直接串接

网友C:
互感器输出才2.5MA,看看表头满偏电流是多少,可对照万用表电流档慢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互感器输出才2.5MA,看看表头满偏电流是多少,可对照万用表电流档慢慢改

需要整流滤波成直流电吗?,还是直接加电阻

网友D:
我有交流电流表还想改直流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整流滤波成直流电吗?,还是直接加电阻

好像用锗管整流,不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交流电流表还想改直流呢

直流很好改吧,直流加电阻就可以了,看我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用锗管整流,不滤波

亲,能说的具体点吗?锗管是啥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亲,能说的具体点吗?锗管是啥呀?

锗二极管,压降小,只有0.1-0.3V,如老收音机用的2AP系列。用硅管也行,压降大,电压太低的话就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锗二极管,压降小,只有0.1-0.3V,如老收音机用的2AP系列。用硅管也行,压降大,电压太低的话就不工作了 ...

好的,研究一下

网友E:
改装容易,调试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装容易,调试麻烦。

麻烦才有挑战性呀!又没工作就是折腾!!!

网友:
觉得简单可以这么改,一个分流电阻,一个整流桥,参数自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