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自行车码表,改为铁锂供电,加装电压表,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22-12-09):
前不久在小区外面骑车,跟一个骑电瓶车的老头当面怼在了一起,人车都没事儿。到楼下发现自行车码表没了。想必是刚撞的时候给撞飞了
立马赶回去找了一圈,那一段路正是人流量很大的地方,什么买菜的,取快递,码表早就不翼而飞了。
于是取下另外一个自行车的码表换上,这个码表当时十多块钱买的,叫顺东的,用LR44电池,一颗能用很久,但是这类码表有个通病,就是
每当电池用完的时候,所有数据都会清零,本着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折腾点啥的想法,准备给码表换铁锂电池,电压合适,手头也有几颗
标称2000毫安时,网友送来测试的铁锂,实测1700mah左右容量。对付这个用电量微乎其微的码表绰绰有余了。
后续再次折腾,加上了充电输出线,以及一个常开无锁按钮开关,以及一个0.96寸的小电压表。并联在电池两端,这样当按钮按下的时候,电压表接通显示电压
~~~~~~~

码表很便宜,但是有个好处,比起顺东更贵的码表,这个码表可以显示99999公里总里程。其他的很多型号只能显示9999公里。这让骑行几万公里的骑行侠怎么能释怀,必须是99999公里显示的

为什么有那两根接在电池正负极的线,因为之前想的是,换电池的时候并脸上可调电源,
但还不爽。直接电钻给码表侧面开个合适大小的孔

这个位置还好,基本正中

找来的融入柔软的耳机线,两线并绕做正负极

外面封口用这个胶水试试,不好再换别的

里面打一个结,防止拉扯到焊点,然后焊接上

找了大号的热缩管,

两头再用热熔胶灌封

后来还不死心
再找来一个常开按钮开关

以及一个小电压表,并联到电池两端,再引出一对充电线

连接好以后,测试电路正常,显示正常

最后用防水胶带缠上

透明部分用的透明胶带,两侧缠死防水胶带。

电池放横杠包里面,知道有坛友说丑和防水的事儿,这个防水胶带跟电工胶不一样,黏上去会融合到一起,撕都撕不开,这就是名为防水胶带的最主要原因吧,至于丑嘛,放兜里面,谁看得见呢。

~~~~
另外,通过这次折腾,个人觉得码表这个行业还是太小了。高级点的西格玛,网上看了说明书,不知所云,操作繁琐。
国产的gps码表之类,实际受限于地形地貌遮挡等因素,测速有时候还不如这种简单的磁感应的码表,另外续航堪忧,一般就几十个小时。而这种有限码表起码几个月起的续航。
但这种低端的磁感应码表没有存储功能,掉电数据全没了,得重新设置,包括时间,里程数,还有轮毂大小,另外有个搞笑的问题是,很多款码表的最大里程数只显示到9999
到了这个值,就会归零重来,我之所以还用这个十多块钱的码表的原因就是最大历程能显示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公里~~~~~
这个电池放那里好几个月了,电池3.32v,用了快1个星期了,电压还是3.32v。码表耗电微乎其微,估计放点速度就看自耗电速度了。
最后,关于码表这块,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用是可以 就是太丑了 不一定防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是可以 就是太丑了 不一定防水啊

知道有坛友说丑和防水的事儿,这个防水胶带跟电工胶不一样,黏上去会融合到一起,撕都撕不开,这就是名为防水胶带的最主要原因吧,至于丑嘛,放兜里面,谁看得见呢。
刚好正着~~~

网友B:
我需要一个计数>108000里的码表,否则一个筋斗云就显示O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需要一个计数>108000里的码表,否则一个筋斗云就显示OL了

我要能显示OL的码表,最好是肉丝的嗯,肉丝~

网友C:
如果要减重,会花很多钱,增加重量倒是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减重,会花很多钱,增加重量倒是简单。

减重是不可能的,都不可能减重~
不增重都已经不错了。
哦~~你说的是自行车吗?
也适用!

网友D:
好像跟我的一样,用的是1.5V的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减重,会花很多钱,增加重量倒是简单。

弄两个电池并联,换的时候一个一个的换,应该就不会清零数据了

网友F:
这个小马彪挺省电的,所以说加一小块太阳能板,估计是可以用到天荒地老了

网友:
高端自行车贵的原因就在于同等强度下比低端产品重量轻很多,你这往上增重的玩法不是花高配价格攒出个低配车来骑吗。虽然不理解但是你开心就好。

网友:
改的不 错,大容量电池外置比较实用

网友G:
关于码表现在有一种更省电的无线码表,价格也不贵,几十元而已,安装更方便,带夜光,很省电,一颗2032电池可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跟我的一样,用的是1.5V的电池。

电压直接翻倍了。哈哈,看他能坚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两个电池并联,换的时候一个一个的换,应该就不会清零数据了

这样也行,我之前就这么想的 准备用这个电池盒子改的

后来想了想,直接充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小马彪挺省电的,所以说加一小块太阳能板,估计是可以用到天荒地老了 ...

那只要太阳能板不坏,码表就不会断电了

网友H:
其实只要并一个法拉电容,换电动作快点,数据就不会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只要并一个法拉电容,换电动作快点,数据就不会丢

这样也可以的,只是折腾路有无数条,我选择了其中一条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码表现在有一种更省电的无线码表,价格也不贵,几十元而已,安装更方便,带夜光,很省电,一颗2032电池 ...

无线有线码表的区别我看到的是,安装在辐条上接收器那也得装一块电池,码表本身需要一块,这样需要两个电池。而耗电方面,我看到的资料是无线的更费电一些,以顺东码表为例:

网友:
九块九包邮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