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开源的NAND编程器-第三集(发现错误)

楼主(2022-12-09):
今天把板子拿到工作室显微镜下面,一个一个引脚对着原理图进行排错!然后发现一个严重错误!

有一个网络符号没对上!画图的时候还是太马虎了,然后这个得从单片机上面飞线到引脚!
不好操作,只能在显微镜下面用特尖的T12头子进行焊接!

飞线完成后再次连接电脑就可以正确的识别了!

芯片ID和固件版本均识别正确!
然后就是进行读取操作!

也可以正常读取!

读取完成后,数据就出来了!因为之前这个nand芯片擦除过,所以全部是FF!

后面因为会打第二个板子,将这个飞线BUG进行修复!
这里也验证了GD的片子完全可以使用,相比较STM来说成本下降了一大半!

这个板子,目前唯一的支出就是这个GD32F103VCT6花了8.99元!其他的都是拆机出来的!
然后原来的一个510Ω电阻,我这里没有,用的511Ω的代替的,也正常可以使用!

最后附一份,我自己画的原理图,和原作者保持一致!封装全部是0805的!

楼主:
然后说网络图片看不了的,今天也全部是用的上传的图片。
压缩图片是个好麻烦的事情!
截图直接复制过来很多都用不了,得重新保存然后压缩才行!

楼主:
写入也正常!
后面需要验证写入的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
换个NAND芯片读取!

网友:
虽然自己因知识技术匮乏不会用,还是要给楼主分享的做法点赞

网友:
最大支持多大nand

楼主:
手上目前最大就是哪个三星的512

网友:
虽然用不着,还是要支持一下

网友A:
我正在用一块野火的f103开发板的io引出,做一个转接板来直接实现这个nando项目
到时候转接板直接插在开发板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用一块野火的f103开发板的io引出,做一个转接板来直接实现这个nando项目
到时候转接板直接插在开发板 ...

要片子支持(FSMC, SPI, USB)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目前最大就是哪个三星的512

512G可以这么大?

楼主:
MB而已! 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片子支持(FSMC, SPI, USB)

stm32f103vet

楼主: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我布局的问题,写入很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我布局的问题,写入很慢!

等我做好了和我以前做的嵌入式linux做的比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我做好了和我以前做的嵌入式linux做的比较下

嗯嗯!  我现在手上没nand片子,无法测试数据的正确性!

然后这个板子也有个BUG,还在等新板子回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MB而已! 字数补丁!

我记得 这个项目可读不大 我还以为现在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 这个项目可读不大 我还以为现在可以了

一些小容量的可以,大容量的估计不会支持!
主要是太慢了!

这个用来折腾路由器之类的还是可以的!

毕竟成本低廉!

楼主:
USB口的22欧姆阻抗电阻不能省!否则数据会不一致!

我这里用0欧姆代替后发现两次读取的数据不一致!

而使用22欧姆的电阻后,两次结果均一致!这里是用的Beyond Compaer进行的比较!

网友:
我用开发板的引出来转接的板子也做好了
一切OK
就是速度很慢,读取128M大概要近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