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由的nas系统想改成其他的,应该有啥注意的?

楼主(2022-12-09):
万有的系统感觉不太好用,官网上下的几个手机端app感觉都不太正常,而且时不时地感觉传输速度很慢,想换个简单点的系统,可能就装个win就挺好用得了,不知道需要注意哪些内容?

是不是直接像装电脑一样重新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
我用的5.0的,也有好多没搞成功,比如docker好多弄不好,另外网盘也没弄好,可能太菜了。

网友:
万由系统,官方基本都放弃了

楼主:
我的是暴风播酷云 ,不知道能装all in one不?

楼主:
我的硬盘文件系统是xfs格式的,换成win系统或者群辉还需要改不?能支持不?

网友A:
openwrt现在也跟一个小nas差不多了,可以装各种插件达到存储同步远程访问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wrt现在也跟一个小nas差不多了,可以装各种插件达到存储同步远程访问的目的、 ...

op用电脑只能装在虚拟机上是不?那最后的结果肯定就是all in one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op用电脑只能装在虚拟机上是不?那最后的结果肯定就是all in one了

爱快内虚拟机装个openwrt也行,直接用爱快也行,爱快挂载上硬盘,单口的先设置lan,改端口再改成wan口,开放smb和ftp,然后用docker微力同步,可道云。。。适合备份文件和文件共享播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快内虚拟机装个openwrt也行,直接用爱快也行,爱快挂载上硬盘,单口的先设置lan,改端口再改成wan口, ...

我只有一个网口,现在考虑不行整allinone吧,是不是还得装个双网卡才可以啊?单网口是不是只能做旁路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一个网口,现在考虑不行整allinone吧,是不是还得装个双网卡才可以啊?单网口是不是只能做旁路由的 ...

有路由了就不用做路由了,刷爱快就图刷机包小,刷机快的,单口的也能做小nas。

网友:
问题在于你到底想弄成啥?NAS还是路由?尽量不要ALL IN  ONE,玩儿玩儿的另说。

网友:
万由的机子什么配置啊,可以刷黑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