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立创EDA进行电路仿真

楼主(2022-12-09):
前几天看到论坛里这个帖子:简单的多脉冲点焊机控制板制作

根据理论计算,当任何一个法拉电容电压超过2.6V时,TL431导通,PNP三极管导通,
NMOS管导通,2.2欧的电阻进行放电,同时LED点亮。

我电脑里只有MULTISIM7,这个版本比较老了,库里面找了一下,没有TL431。
突然想起立创EDA好像有仿真功能,就试了试,使用仿真功能需要注册登录后,而且选用的一些元件需要是仿真库里的才可以。
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差距的,如果完全按照电路图的仿真,如果选用2.2欧的放电电阻,供电电压选择2.7V,NMOS管导通后居然还有2.2V
(2.7V已经让法拉电容达到临界充电电压,应该比较危险了,但是这个电路图没有通过仿真起到保护作用,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设置错误)

然后试着把放电电阻改成100欧,NMOS正常导通了,但是LED两端1.6V多,不发光(此时LED的电流是2毫安,一般超过1毫安就发光了)

直到把电压改成2.9V,LED才会发光,电压为1.65V。

如果2.9V才亮灯,那就有大问题了,实际电路我没有制作过,只是简单试试立创EDA的仿真功能

网友A:
这个图中的元件符号是有元件库直接提取吗?

网友B:
这个NMOS管开启电压有没有这么低?

想了想,跑去立创商城看NMOS管的手册,好家伙,Vgs电压4.5V时,导通电阻10Ω,Vgs为10V时,导通电阻1.6Ω。也就是说,2.7V的电压,可能只导通了一点点。换成8205或AO340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中的元件符号是有元件库直接提取吗?

是的,如果要仿真,尽可能从仿真库调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NMOS管开启电压有没有这么低?

谢谢,立创EDA仿真感觉不是太好用

网友:
放电mos 的 开启电压太高。

网友:
这个我做过,MOS用的p75N02LDG,实测2.2欧电阻2.65V可以达到1A多的放电电流,红色LED串1欧限流电阻正常点亮

网友:
软件是破解?

网友:
立创是免费的还可以的

网友:
搞个 Multisim 14 吧,好用太多。
网络上很好找的

网友(2023-01-13):
有技术的人啊

网友:
学习了,下载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