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反向拆解,海鲜市场购得低音炮功放板入盒组装。

楼主(2022-12-09):
海鲜市场购得低音炮功放板,没有低音炮箱体,想用个铁盒组装一下。

铁壳,好像是某类保健品的。

开孔,盒子铁皮太薄,加铝片和铁片加固。

开孔,这钳工活真是不好干,丑的想扔掉。

功放板是三颗TDA2030A,这8线插排没标记,买时候也没给我,还得费脑筋捋一下。

调音板找到那个是地线和左右声道就好找了,一二是左右声道,三四是接地。

低音炮应该是过这个4458到2030A.

调音板上没有前级模块,调音点位器上到是有上下二个发光二级管。

都塞进去有点拥挤。

试机,效果一般,可能是没接低音炮的原因。

网友:
起码弄一个1875或者7265才好对得起自己

2030功率太小了,4欧姆负载好用

网友:
弄个木盒颜值质感都好点

网友:
2030就没必要搞了,音质,功率都不太好。

网友:
这玩意也就听个响

网友:
功放板使用TDA2030A肯定效果不会好到哪里去,费劲折腾能用也不错

网友:
铁盒太薄了些如果低音炮开大音量不知道会不会产生共振发出杂音。

网友:
这个灯会刺眼吗?叫我就把这些灯拆了,顶多留一个电源指示灯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自己觉得好就行

网友:
好手艺,挺好看的

网友:
茶叶盒利用的非常好  哈哈

网友:
至少200W的输出功率才能称得上低音炮吧,这个连20W都没有。

网友:
木盒子容易加工,看起来档次高,亚克力也可以,薄铁盒子太容易变形了

网友:
还好不是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