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升级求解

楼主(2022-12-09):
我准备升级下电脑,我现在使用的羿龙2 X2 545即使超频也没有明显的变化。我的主板是785G芯片组,AM3插槽,不想换主板,我是中学生没什么钱。目前正在纠结CPU是选择羿龙2 X4 955还是推土机FX-4130,我主要是打游戏和生产力(生产力很少
我的电源是500W,不知道是不是虚标,显卡不太知道,矿没事。散热器也得有,铝芯散热压不住125W:(     喜欢van超频,散热的话125W压得住就行,超频之后我把电脑扔外面,外面-20度根本不用太高级的。预算也就400-500左右,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说一下啦,谢谢!
(CPU+显卡+散热器)

网友A:
4/500百,建议选1230V3+B85M+4+4,显卡根据自己的选择

网友:
那个太老了,升级效果不明显,意义不大,还花钱。就用楼上的那个配置很好的。

网友:
955就行,推土机太拉夸了

网友:
才给几个中学生配电脑都是1W起步的,怎么到你这就是5元CPU

网友:
预算4 500,换平台都够了

网友:
中学生还是少玩游戏学业为重吧

网友:
硬盘换个固体硬盘就行!

网友:
GPU插座不是黑色的不支持FX4130
用过FX4100,FX4300感觉没955好 用95W的955

网友:
同意2楼的建议,上某宝搜搜也大概这个价,换完后性能把你现在这套甩飞了。

网友:
推土机FX就别想了,需要黑色的AM3+插座,白色AM3是不支持的。
CPU可以考虑95W的X4 945,或者B97,大概五十多元,比125W的955贵一点。
而且,最好先查一下主板说明,或者官网的CPU支持列表,可能最大只支持95W的。
不知道你原来用的什么散热器,建议使用带热管的,95W一般2管就行,125W最好要4管。
还有最重要的两点,内存加到8G,或者更多;主盘要用SSD的!

网友:
硬盘要是机械的就换为SSD,速度能显著提升,其他的根本没必要换,换了性能也提升不了多少。

网友:
要想好玩,整体替换吧

网友:
AMD的CPU不怎么了解 但看这老平台估计支持最高的也就100块 ,然后你可以上个RX580矿卡,目前200+目前跌不下去还涨了几十,散热器去闲鱼收个利民PA120SE 全套80块能支持到12代CPU。不过你的CPU和内存估计会拖累显卡的速度

网友:
这个平台是不是有点老了,955好像是很多年前的产品了吧。。。400块钱砸下去,说实话,效果也几乎没有。。。当然,硬盘还是得换SSD的

网友:
有钱才好办事。

网友:
这个是个老中学生吧

网友:
要是实用为主的话,amd4核翼龙还是可以玩的,我的机器就是开核4核、2.8G,8G内存,7850/2G显卡,照样坦克世界

散热器用的amd自家的4铜管、9厘米风扇的散热。系统盘用的240G的东芝固态,还挂着3个2T的希捷机械硬盘。因为路由器在客厅,电脑在卧室,所以还装着个技嘉的无线网卡。

楼主参考。

网友:
预算4-500,足够换一套更好的主板和U,以及内存了。甚至还能上一块显卡。

楼主(2023-01-16):
引用 网友A:
4/500百,建议选1230V3+B85M+4+4,显卡根据自己的选择

感谢建议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