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Y510P这到底是电池还是电源还是主板问题

楼主(2022-12-09):
有个问题好几年了。美版y510p(带电池)彻底断电后一段时间,再接通电源就开不了机,显示没接通电源。然后要把电池取下来,再接通交流电才有电正常开机。有一样情况的吗,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请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电池的问题,可能是内阻太大了

网友:
原机电池不行了,找别人换了一个,可能不是原装的电池不行,充不了电,现在是不用电池,直接插电一了百了

楼主(2023-01-16):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问题,可能是内阻太大了

应该是,改进中

网友:
电流不足。适配器电流有限,加上念头久了电容老化等,供电电池充电

网友:
适配器电流不足引起的。
你说的长时间不用开机时,插上电源时先给电池充电,这时剩余电流不足以供主板开机,充满或者拿下电池就可以开机了。
换个电压相同电流更大的适配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