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联想8817键盘。

楼主(2022-12-09):
ps2接口,插上电脑没有反应,指示灯也按不开。。
干脆就拆了,,废了老大力气,后来才发现 3个脚垫下面有螺丝。。真是绝了。
那个排线,我发现没有防呆,正反都能插,我这也不知道插对了没有,连个标识也没有。
这个应该没有维修价值把。。
只能说,回去看看,几条线通不通。。

网友A:
牛屎不圆。差评。

网友B:
整体外观,图片太片面了

网友C:
PS2接口就算了吧,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S2接口就算了吧,扔了。

别小看PS2,它不受USB驱动影响,是BIOS级别的。当你系统卡顿的时候,USB动不了,PS2就不受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别小看PS2,它不受USB驱动影响,是BIOS级别的。当你系统卡顿的时候,USB动不了,PS2就不受影响。
...

主要是不能热插拔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不能热插拔麻烦。

PC又不是笔记本,要热插拔干嘛

网友:
看起来是插对了。

网友:
没看到结果,插对了还是错了。

网友E:
会不会是开机插上的,没反应我就干过

网友:
PS2要什么热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不圆。差评。

角度清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体外观,图片太片面了

好的,明天放分尸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2接口就算了吧,扔了。

PS2接口无冲啊,,键盘手感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开机插上的,没反应我就干过

这点常识还是有的,先插在开机嘛,

楼主:
大佬们。有进展了,我用万用表量最后一根红线的时候,6根针,没有一根能通。。。前三根线都找到了对应的针。。线看不出问题,看来也许PS2插头坏了,

网友F:
果然差评,PS2再也回不去了

网友:
PS2接口的键盘还越来越少了,难得见到,很多年前基本上都是PS2,经常插拔太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果然差评,PS2再也回不去了

啊。。。没看懂。。。

网友:
拆之前怎么不提前拍照,这种帖子还是少发,楼主没有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