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延时芯片模块制作定时开关

楼主(2022-12-09):
二次修沁园净水机
接上回,净水机坏了,去掉了控制面板,高压开关直接进水电磁阀和增压泵后,缺少了制水启动时先重刷ro膜的功能。
正好之前买过几个延时芯片,就打算用起来。
延时芯片可以根据电阻和短接两个pin,自定义出来2秒到2小时的定时。

触发动作输出低电平,不触发时高电平。
高压开关压力低时接通24v伏正极,高时断开。
废水阀通过继电器控制,继电器接通负极时闭合。
那么延时芯片要控制就需要用到两个npn三极管。当然用一个npn三极管和mos。
第一个8050不触发时导通,第二个8050基极接通负极,不导通。
触发时第一个8050不导通,第二个8050管通过5k电阻连接正极,导通。

加上7805给模块供电

网友:
不如控制板好用,有这个时间也能把控制板钱挣回来

网友:
这是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架势。

楼主:
纯粹是为了DIY乐趣。控制板tb很多

楼主:
可以考虑弄个esp8266控制mos管还可以联网

网友:
重复利用吧

网友:
单片机也很便宜,时间还可以随便调。

楼主:
很简陋,但确实可以用。制水开始前18秒冲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