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上有一款单元是普通纸盆小喇叭的的头戴式耳机

楼主(2022-12-09):
我手头上有一款大包围头戴式耳机

看标牌上是TAIWAN出的

拆开看过,做工很一般,左右声道分别是一个普通8欧50mm的纸盆喇叭

耳机听筒上各有一个电位器,调节各自音量用的

线材是很粗的螺旋线加6.5mm音频插头

感觉不太像是普通小机上用的

听感,用过多种设备,包括苹果6S手机

感觉声音还是比较大,动态上低音不够浑厚,高音也不够靓丽

我拆下在喇叭后面的音腔内塞了些太空棉

感觉音质有所改善,但没有质的变化

不知道坛友们碰到过这类耳机没

说说这类耳机的应用场合

或者DIY换单元

网友:
80年代的了,前几年看到有卖很新的合格证都在,似乎质量很好塑料都没坏,听感也是有点意思的。

网友:
以前话务员用的吧,听音乐差点

网友(2023-02-23):
好像叫家声,老古董了,耳机放桌子上可以当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