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耳机板输出给功放

楼主(2022-12-09):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类的蓝牙耳机板,如何把输出左右耳机的R-L-合并成一个输出的负极呢?现在手里的功放板都是需要输入L+ R+ GND的。这该怎么改呢?求网友指点

网友A:
看耳放芯片前面是不是R  L  GND三线呢。

网友B:
整一个差分放大电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耳放芯片前面是不是R  L  GND三线呢。

老兰家的这个板子也没有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一个差分放大电路即可……

有没有电路图呢,发个图给我看看

网友(2023-01-26):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电路图呢,发个图给我看看

CSR8645蓝牙用在耳机上时,左、右耳是 差分输出,它们是没有共地一说的,应该用一个“差分转单端”电路:输入(R+、R-、L+、L-)-----> 输出(R、G、L) 。

网友:
加一个差分转单端或者叫平衡转单端的耳放板,但是我之前买了两个板子,一个max97220,一个cs4420都不行,底噪被严重放大,用的蓝牙版是小米运动耳机mini,csr8645的,这个耳机底噪很小,但是经过放大就没法听了

网友:
记得坛子里以前有坛友发布过蓝牙耳机用的差分转单端的电路

网友C(2023-03-21):
从GND上焊一条线出来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GND上焊一条线出来不就行了吗?

不行,差分输出直接共地会烧蓝牙芯片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直接引出任何一点接入功放即可,接地不变,我就这样用的,声音正常,

网友:
差分输出如果共地的话,似乎左右声道会有轻微穿音,分离度不好

网友(2023-06-26):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你图片中的 L- 和 R- 是不是接在了一起?耳机插头 只有 L、 R、 GND ,你图片中的 耳机插座好像也只有3个接点,应该是 L- 和 R- 接在了一起。
差分输出直接共地会烧蓝牙芯片 ------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差分输出是为了增大功率,现在的放大器 就是不用差分输出,供应耳机的功率也足够了!

网友:
用两颗功放芯片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