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云充吧充电宝硬解方法(灯在下面边边的)

楼主(2022-12-09):
云充吧其他版本充电宝(灯在中间)在论坛找到破解方法,电池负极短接电路板上GND地线一下。
但是这款充电宝,背面有3个GND…用正极/负极短接都不行。
求赐教!求赐教!

网友:
换个充电板,这种充电宝的充电速度非常慢,不如换个板子

楼主:
买个板子不如直接丢了….这个充电宝闲鱼10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板子

这个充电宝不值钱,换板子不如丢了….

网友:
这个其实很简单,只要把电池的正极或者负极从电路上断开,过一会再用烙铁焊上断开的电极,然后用充电器充一下电就可以正常用了。
刚从朋友店里拿了一块试验了一下,绝对可行,就是壳子不好拆胶太强,下次直接挖洞。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板子不如直接丢了….这个充电宝闲鱼10块钱一个…

正确,反正不用钱的。

网友:
共享充电宝方案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