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改可调,一波三折(长城智能网星GW-4200AD-KF)

楼主(2022-12-09):
前几次改可调,均因种种原因没能成功。这次专门购了一款长城电源,到家一试机竟还是好的。扯开一看,芯片是AZ7500和LM339组合,心里暗自高兴。吸取以往教训,这次准备一步步来,先把电路走向理清,并测下芯片及各原件电压数据,以备今后出问题时参考,(电路图及PCB已向各位展示)。留下12V输出,撤出其它各路输出。撤出后一试机,机子停摆了。没撤之前是好的啊,测7500的4脚竟是高电平,被保护了。顺电路查找,339的2脚高电平,5脚高电平,断开PS-ON绿色接地线,7500的4脚仍是高电平,这好理解,待机嘛,本就该无输出,但我还是查了一下它的来路,待机时7500的4脚高电平是通过D22传来的,因PS-ON没接地,是高电平,此时Q8导通其C极低电平,Q7基极也处于低电位,Q7是PNP结构,Q7导通,基准电压5V通过Q7,C极高电平,通过R40,D22加到7500的4脚。可PS-ON绿色线接地本是开机,应该工作才对,怎么也被保护了呢?撤掉D26开机,有输出了,把所连接的12V100W汽车灯泡点的雪亮,测其输出电压竟高达38V,立马关机,稳压功能是7500控制的,其1,2,15,16脚的原件并没有动,怎么就失控了呢?对此我恶补了ATX电源的工作原理及保护原理,起先怀疑是欠压保护,找了很久都没有办法解决,坛里朋友也帮我分析,后来才在过压保护环节找到原因,撤出ZD3,R39,来自+12V,5V的反馈,试机灯泡亮了,电压稳定在12V。开始撤出欠压过压保护,撤件中想到是改可调电源单独使用,以前的PG,PS-ON开关机功能已无用,何不全部撤出,可撤出这些功能的原件后,试机又停摆了。测7500各脚电压,只有8,11脚电压上升到2V,其它各脚正常,参照以前测的数据,这是待机电压值(开机应为1.1V),于是怀疑是否7500坏了,可换了芯片仍开不了机(所串接灯泡不亮)。因无示波器用,参照坛友无示波器的检修方法,单独给494供电,短接软起动电容C22,8,11脚电压有反映,证明494芯片是好的,难道是后面的电路出了问题,查推动级是好的,查半桥也是好的,查整流滤波还真有点问题,拆卸双二极管测量,也只是有一个二极管反向电阻变小了,换了个MUR2040CT,机子仍开不了(灯泡不亮),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各部分电路正常,不应该啊?只好暂且放下。隔了二天我是想不通,又对电路全面进行了检测,测试各部电压全都正常,无意间测了下输出,竟有电压,那灯泡为何不亮呢,测灯泡短路了,闹了个乌龙。在以前那次电压失控,灯泡已经受损,后来也曾亮过,却不知是何时彻底断的,根本就没有怀疑是灯泡问题。     机子正常了,依朋友经验先改调压,参照网上电路,最高可达28V,但最低只能低到9V,后撤出了2脚到电位器动臂的1K电阻,最低能到0.2V,也就是说电压能在0.2--28V之间随意可调。

开始改调流,把15脚分离出来,照图布线,一次成功。我没敢短路测试,怕烧管。调流我是按10A设计的,因该机子最大功率是325W,而且我还保留了二路过流保护电路,一是该机推动部分本就多个电流取样绕组,我没有撤出它,二是D16,C16R23支路我也没有把它撤出,而是把它送到了339的5脚,一旦过流电压升高,339的5脚得到高电平,其2脚输出高电平到494的4脚,
关掉机子输出,二路保险不更安全。调流旋钮我用的是带数字显示的,十圈电位器,每圈1A电流,正好。339芯片用了二个比较器,省下的我原本想用它作CC,CV指示,后考虑到它输出电压低(339是5V基准电压供电),给发光二极管供电有困难,只好舍去。
用LM358改转灯更加方便,供电用输出我认为不妥,因它是变化的,后改用辅助电源12V供电。

电流电压表我找的5V手机充电器,但风扇却是12V的,只好又找了个DC-DC模块。ATX电源改可调,用起来方便,但一个问题,电压不稳,有漂移,我正在找问题,看能否解决。

网友:
改过一个,只调压,给汽车电瓶充电,感觉只能粗用,电压不稳,有时冲个吧几个小时,电压就变了,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给电瓶电池充电都要恒流恒压的才行

网友:
利害,这样也可以。

网友:
真有耐心,我做不了这事

网友:
我今天逛电动车店翻了几块72v充电器坏的裸板(一块3842的,一块3844的),准备试试……

网友:
看来狠下功夫,不过你收获很大

网友:
手里一台达的260W电源正常使用(浏览网页)不到十分钟发热严重,拆机手摸开关管、低压整流管散热片、输出电感、电容都烫手,请问楼主如何检修?

网友:
楼主真是本事不小啊,这样也可以玩,希望你改成功。

网友:
大工程啊,楼主画的图真漂亮

网友:
我的一个都拆完了,配件也有了,就是没改,主要是之前坏过,不知道修好没有,然后也没有灯泡大法试机,后来就没有带电过,有点不敢带电试机

网友:
成为开关电源专家

网友:
这么厉害?佩服!

网友:
请问老先生,PCB背面手描图,是怎么画出来的?我看过您的几篇文章,都是手描图,我一直想学,一直学不会,您能告诉我诀窍吗?

网友:
大工程啊,楼主的字真漂亮。

网友:
楼主还真是高手,这电路图抄得密密麻麻的,

我就买了一只24V开关电源改不是很简单吗?现成的线路,现成的改造方案,有必要这么折腾啊

网友:
厉害了,手工描图

网友:
浩大的工程,楼主不简单。

网友:
看来狠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