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胎压计增加开关外壳重新喷漆

楼主(2022-12-09):
拆胎压计,增加开关,外壳重新喷漆。

这个胎压计特别费电,原来的开关按一下就开机亮屏,长按是关机,但属于一直待机状态的那种关机,不能彻底断电,自从买回来,一年也就用个两三次,但每年都要换一次电池(2032电池),特别费电;三个小电池是给屏幕背光和顶端的灯供电的,不是很费电,几年了也没换过。用了几年原外壳表面喷的类肤质漆老化,特别黏手,索性拆开增加一个开关,并对外壳重新喷漆。

断开电池座正极与电路板的连接,在电池座正极和电路板上电池座正极焊盘处分别接线就OK了。

尾部增加一个开关

网友:
这都玩出花来了。

网友:
金色亮闪闪。

网友:
三片电池,正好用一个锂电,估计几年可以不用充电。

网友:
最好能利用气压,带动压电陶瓷片到整流芯片,自发电显示一阵。机械式胎压计也很方便,不用电。

网友:
感觉还是原来的好看。

网友:
设置一个手动开关挺好,不然耗电挺厉害

网友:
设置一个手动开关挺好